请问?怎么测量I/O

楼主(2007-09-27):
I/O型号不同,怎么测量(量电阻,电压) ,当然有
示波器
好办事!
除了更换法, 万能表怎么测呀? (图给我参数,也看不懂)那么多引脚!
有没有简单一点方法(
主要测量哪几个引脚
)可以判型!
[
]
示波器

网友:
仅介绍一个大概:
LPC总线 开关机复位相关 时钟,其它的我个人基本不理睬
论坛里面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
听说过乐兵康总线
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好板来对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