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代码跑C0-D3-D4维修实例过程(内存供电)

楼主(2007-09-27):
今天接了块华硕P4的板子,主板触发开机,诊断卡代码跑到D4停住,初步判定为内存部分,马上着手查内存电压(DDR),一量,果然电压偏低(才1.68v,正常为2.5v),顺着内存槽旁边查找电压来源,一般都经过MOS管供电,发现经由9T105L管输出1.68v,量另两端电压分别为3.26,3.28,紧挨着查还有个9T105L管,不过查它电压,有12v,3.28v,5.23v,问题好像就出来了,电压偏低,是不是前一个管子输出不正常导致的?断电,换二极管档量,一边果然是通了,但也并没有完全烧掉,坚决换掉,再上电开机,嘿嘿``表笔一量内存供电2.57v,OK,就这样又轻松地搞定一块板了(小小意外经验共分享,希望有助于同样新手的朋友解决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我替楼主补充一下
你说的第一个管,D和G都是3.3V左右,S输出到内存1.68V
第二个管子的D是5V,G是12V,S应该输出5V到第一个管子的D极,结果它只输出了3.3V,
按经验,板子上的MOS管的G极有12V那么高的电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开关“完全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斑竹的指点,现在本人还在努力成长中,比较专业的术语还不大写得出来,还请朋友们多多指点

网友:
好贴,我顶起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我的一块版主内存供电1.86V也照此思路修修看

网友:
我的板子复杂一点,就是1.86V在北桥也你测到,这个1。86V如果正常应是北桥的2.5V供电

网友(2007-11-18):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机器为D4换了一个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容易点。。好像大多都是这方面出问题

网友:
顶一下,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顶一下。单纯的供电问题比较容易逐级往上查。

网友:
供电的问题   都占到50%呢???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第二个管子怎么能测出那三个电压,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