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8x进系统黑屏并重启

楼主(2007-09-27):
华硕A7v8x-x  回收来的板 原先故障是:键盘口排容短路 拆除后键盘鼠标均能用了(华硕键盘排容出问题已经是通病了) 也能安装xp 只是网卡有问号 声卡驱动装不上 拆除了网卡和声卡后 毛病就大了 能安装xp 但滚动条结束后就黑屏 一直黑 约莫一分钟的功夫 硬盘断电 整机重启 装了N遍的系统 换了N个硬盘 都是如此

看起来似乎软故障 实际应该是硬故障 原先能进系统 只是拆除网卡和声卡后就这样 而且bios里屏蔽了声 网卡  想不通实在想不通

网友:
确定驱动装对了吗?有没有可能是板上的IDE接触不良呢?前两个月我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确定问题源
将拆下来的东西装回去,看结果得结论。
根据得出结论再做相关的测试,检修。
把检修的思路也发上来。
这种问题,
之前修过IDE不良的多,当然可能也会存在其它没见过的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