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扫描问题

楼主(2007-09-28):
在用MHDD扫描了,

发现硬盘空间上大于50MS的块有很多(不是坏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块”的响应时间小于或等10MS呢?

有没有达人试过?

网友: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我也用mhdd但是不是太熟悉啊,很想知道

网友:
就是想把响应时间大于50MS的“块”(MHDD扫描出的灰块)变成白块?
有没有办法?

网友:
基本没有可能,这就是所有的软件都没有把访问时间设德很小的根本原因。
SF、加 G、加 P都属于隐藏,也就是废掉有问题的扇区,而不是修复扇区。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我死心了~

照这样说来,MHDD扫描出来的那些红块(不是坏块)也没法修了?
如果有可能使全硬盘上所有区域大于10MS的扇区全都“变”成5MS的,那
二手硬盘不就=新硬盘了?
这样是想把磁盘性能提高些,以后别人要硬盘时可以对别人说这个二手的硬盘的性能和新的差不多,不信可用软件测试。。。。。。

一头凉水,希望破灭了~~

网友:
造成红块的原因不一定就是扇区的介质损坏,有磁头的原因和固件的原因,特别是大百分比的红区,固件的原因可能很大。要修复这种问题需要象PC3000之类的专业工具掌握对硬盘故障的判定和使用使用工具修复的流程。不可以试着修的,一步不慎可能导致无法继续的局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MHDD扫描了,

发现硬盘空间上大于50MS的块有很多(不是坏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块”的响应时间小于或等10MS呢?

有没有达人试过?

用PC3000,把扫描响应改为10ms以下,扫描完后加入G表.这样做完再用MHDD扫描10ms以上的都不会出现了,呵呵~所有大于10ms的块都当坏道写道缺陷表了.~~

这样的盘你满意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这。。

无语中。。。

这样做的话,再用ERAER命令有用吗?这一大片的,估计ERAER完了,

磁头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种问题也没什么修得价值了..

网友:
呵呵 的硬盘受了撞击 后面的磁到全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