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贴,大家一起进步新手老手都进来!

楼主(2007-09-28):
问题1:

北桥工作的条件是什么?

问题2:

南桥工作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顶一下楼主,我也很想知道啊,我是新手,只有不断回贴啊

网友:
(这是在本站的其他帖子找到的)
这些说的一般都478以下主板的情况~ 另外这些只是江湖维修的一些说法~
并不一定专业或者准确~不过个人感觉对于新手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如果南北桥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都需要检测相关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南桥的8个工作条件(这里都是说的一般情况)
①ATX+3.3V                    ATX3.3V短路要考虑网卡 南桥 北桥。。。。。
②待命+3.3V                   SB3.3V短路不是网卡击穿就是南桥击穿
③CPU核心供电                遇到过上假负载有复位,上CPU无复位的板子吗?就是因为上了CPU后,核心电压偏低造成的!
④待命9脚+5V                 老板型比较多一些!在Intel的大南桥上如果ATX9脚短路,基本南桥就OVER了~
⑤32.768晶振要起振        不触发第一要看的!每天24小时陪伴南桥的
⑥CMOS电压                   不一定要上电池,好多板子都不用上电池也可以工作,因为ATX会给他电压!但跳线跳反是不可以的!
⑦时钟                            时钟是南桥工作的一个必备条件
⑧HubLink 、MuTIOL、V-Link总线     0.8V或1.8V
和北桥一样 乱七八糟一堆总线~名字不一样而已~ 其实就是11-13条(数字不一定)阻值一定要一样~
⑨显卡核心供电                Intel大南桥触发后SB发烫先看显卡核心供电~!显卡供电正常一般就是南桥自身的问题了~
上面说的大南桥包括:intel 的82801DB/EB/ER/FR
-------------------------------------
北桥的8个工作条件~(这里都是说的一般情况)
ATX 3.3V                 直接进北桥了
CPU核心供电            进北桥 如果显卡供电和CPU供电同时对地短路,那北桥就挂了~
CPU参考电压            进北桥
显卡核心供电            进北桥
内存核心供电            进北桥
主复位                     最终处理成CPU复位给CPU
时钟                         不过维修中很少去打频率,一般都是打电压~频率计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HubLink 、MuTIOL、V-Link总线     0.8V或1.8V
i810芯片组之后,南北桥被改称作“Hub”,南北桥之间的连接也不再争用PCI总线,而是通
过Hublink总线来实现,这些线路的阻值要一样~ 电压要一样~ 不一样就割线判断是南桥不良还是北桥不良~
HubLink总线是 INTEL的
MuTIOL总线是SIS的
V-Link总线是VIA的
HyperTransport总线是AMD的

网友:
845主板时钟信号及电压介绍

网友:
你们都这么厉害,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啊,华擎m266a rev.3.00的主板诊断卡跑75

网友:
补充一下我没有冒犯楼主的意识,我就是很想把它修好!请求各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