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一台长城15寸凸屏显示器坏了,维修遇到难题了。进来看看……

楼主(2007-09-28):
型号是:1558U 的,很旧了,只是想练练手所以拆了研究下,故障:三无,拆机查到K2141 穿 、行管C5296穿、换了场管和行管后电源还是不上,再查主电源,发现KA3842B的7脚有12-15V跳动,其他脚没电压跳,判断3842坏,换后可以上电,但是行管C极电压只有89V 偏低,测G1没负压,灯丝是4V偏低、显示器灯常绿! 换包后开机有高压,B+有125V、G1有-60V 、G2 125V 、R/G/B =60V ,现在还是不显示呀,灯还是绿色。。还有什么思路吗?谢谢。

网友:
G2偏低,调FBT加速极看看是否有图象。

网友:
看你的电压数据有两种可能,一种是G2电压偏底了,,你看是不是G2的那个电容不行.
还有RGB三枪电压60V应该是很高的,可能是三枪截止了,那就是视放的问题了,一般是视放芯片或是预视放芯片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