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这里有卖诊断卡及假负载的,专业的那种

楼主(2007-09-28):
问下各位大仙,谁有卖诊断 卡的,要专业的那种。垃圾的我有一块,跑的代码和实际问题不一会事。还有CPU假负载,也要。有的话回个信,我QQ:59866584
cpu

网友:
专业的要在200-3000之间,价格方面是你要务必考虑的。

网友:
一个小小的卡多备几个,测试的时候换着看看,以保证检测卡的读数一致,基本上代码正确,修主板不一定都要用检测卡,普通的大部分都能显示

网友:
测试卡的代码也基本一致如果代码显示的不一样出能看个大概如果好的测试卡应该不太便宜呀

网友:
谢谢了,不过我现在手头有两块,但用着感觉不太好

网友:
不要拿钱不当回事,能用就将就一下.现在维修不好做了

网友:
一般维修十几块几十块的POST卡就可以了~
如果有特别需要可以考虑单步或仿真卡 看看论坛里的仿真卡还有没有了 买一块

网友:
顶一下,路过就顶喽..

网友:
几十块钱的卡就可以,只要卡不乱跑码误导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