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简单的判断灯管与高压板功率匹配!

楼主(2007-09-28):
同上!如何简单的判断灯管与高压板功率匹配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还不好判断的,一般很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的,大家就谈谈这个问题自己是怎么做的吧

网友:
不懂,
我也想知道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A:
单灯配14,15的灯管,双灯配15的灯管,四灯配17,19的灯管。单灯的如果接17,19的灯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毁或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灯配14,15的灯管,双灯配15的灯管,四灯配17,19的灯管。单灯的如果接17,19的灯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毁或保护。

请教14.15.17.19灯管的长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
14,15,17,19液晶屏的尺寸一样吗?
17,19背光灯管比14,15的要粗很多,长得多。同时17与19的灯管还分宽屏和普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