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I915PL-N 内存不过直C4

楼主(2007-09-28):
今天收到一块冠盟GMI915PL-N,故障为走C4。内存供电,上拉电压都正常,测得DDR(一代)内存槽的时钟电压为0.33V.这个电压是不是低了点。845的主板这个电压一般都是1点几伏。
内存不过

网友:
一般是1.2----1.8V。0.33太低了。

网友:
后来查了一下,这个时钟线通到北桥去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头,没有查到.PCI上的时钟电压正常
[
]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