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的老本光驱坏了

楼主(2007-09-28):
一台IBM的老本本,系统出了问题,可是这本的光驱也坏了,怎么重装系统呢?各位高人给些建议
重装系统

网友:
我一般把硬盘拆下来用用转接卡在台式机机上把做系统软件复制到本本盘上,装回去做。

网友:
如果有克隆系统,直接当移动硬盘挂到台机上,用GHOST32 在WINDOWS下进行克隆

网友:
如果是用GHOST,将GHO文件拷到本本硬盘上后装回用外加USB软盘恢复.
用安装盘可以再台式机上直接做,但不要格式化C区,
因为有些本本经过台式机修改硬盘分区信息后无法找到引导文件

网友(2007-11-30):
楼上的如果在台式机上把区又重新分了一次,不能引导了,光驱也是坏的,怎么办呢?有人试成功过吗?请教了

网友:
用优盘启动应该行的,可以安装,但是有些U盘认识不到。。

网友:
恩,也可以用U盘做个启动,但是是不是有的本本不支持USB启动啊???????????

网友:
还是更换一个好的光驱为好,光驱也便宜的 70元

网友(2007-12-30):
因为有些本本经过台式机修改硬盘分区信息后无法找到引导文件
“因为有些本本经过台式机修改硬盘分区信息后无法找到引导文件”一个新问题

网友(2008-03-31):
ghost 克隆
把系统copy到硬盘上
u盘启动安装
拆下硬盘挂到别台式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