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液晶电源问题.高手进,在线等复,谢了!!

楼主(2007-09-28):
清华同方 冠杰代工.产品代码为TGJ-7L80A.故障为不加电,电源用SG6841DZ,测量发现无明显短路.但SG6841的第7脚(VCC)电压11-15V跳变,第3脚(输入脚)为11-18V跳变,开关管也换过,电源IC也换过故障依旧,变压器次级无明显短路,请教是哪里问题.谢了!!
求助

网友:
你用个外置电源试试就可判断是不是电源故障,液晶一般就两组电压12V和5V输出,我们通常用电脑主机的电源引12V和5V到液晶电源板变压器次级的滤波电容上.液晶主电源修不好就用外置电源改.

网友:
你 看 看开关管的 S级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2楼的首先谢谢你,S极对地接的是个保险.是正常 的
另外1楼的,我现在已经不想改电路了
[
]

网友:
3楼的同创电脑,能不能明确点,我现在已经在困境中了,绕不出来了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SG6841DZ,结果连3脚 7脚跳变的电压都没有了,3脚只有3V左右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