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8):
我想知道APG槽下面的场管3055的3脚正常电压.谢谢
技嘉

网友:
左边就控制4V右边那个脚输出1.6V左右.

网友:
你要看这个3055是干吗的!

网友:
就AGP和PCI之间那个

网友:
没有跑过这板的该部分的具体电路
从分布位置来看,估计是输出1.5V的

网友:
估计是输出1.5V的,跟NB供电的.如果他烧了,SB会很烫的

网友:
我认为一个5V,一个3.3V,一个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