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07-09-28):
昨天客户拿了一块370的主板(不知道什么牌子),插上诊断卡,从C1到26很正常,26之后又跳回C1了,就这样重复的跳,还有我发现诊断卡上3.3V的灯没有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如果还不行换个电源最后换I/O

网友:
电源跟内存都是没问题的,因为那是从好的机子拆下来试的,就是没换过I/O

网友:
请教一下,I/O坏了3.3V会不亮吗,我换过两个诊断卡,3.3V都是不亮的

网友:
查内存相关!
CPU,NB!!

网友:
刚遇到系统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故障,请问你有持硬盘吗?

网友:
没有插硬盘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3.3V电压都经过哪些电路

网友:
3.3伏有的370板子是用诊断卡测不到的,你先看下 有没有虚焊的供电元件,如果正常很有可能四i/o出问题,

网友:
3.3V主要到达 声卡IC 时钟IC 方BIOS 网卡芯片 I/O PCI AGP 南北桥 PCI-E 以及电源IC
声卡 网卡 IO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