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硬盘

楼主(2007-09-28):
我的移动硬盘插电后似乎总是有问题,读盘不流畅,老卡着,硬盘里咔嚓咔嚓的响,请问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啊?还是我的USB口接触不好呢?请高人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有可能是盘有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也有可能

网友:
盘可能有坏道,扫一扫.

网友:
供电也有可能~
硬盘坏道也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移动硬盘不要使用usb延长线,而且最好直接插在主板上键盘接口下的usb口上,否则容易因供电不足出现读写数据失败,出现“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一类的提示,然后读写指示灯长亮,要直接拔掉重插才能认出。这样折腾几次,硬盘就有可能挂了。(我的40g就是)

网友:
建议换一个读写速度大一点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