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1 不复位(杨老师请进)

楼主(2007-09-28):
型号:MS-7131 ver 1。0
故障:开机诊断卡00 ,不复位,按复位键没反应
测CPU供电1.55V,内存供电2.58V,BIOS24脚为0。6V(感觉好象不正常),刷BIOS无效。怀疑是MS-7坏,但手里没有这个芯片试,所以朋友位帮忙分析一下故障
刷BIOS

网友:
复位针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装的是多大的CPU

网友:
回复楼上的,用是的赛扬D3。06的CPU,电源芯片用的是RT9602和RT8800B,RT8800B的11脚是PGOOD,量此脚电压为1。1V左右,此脚应为3。3V左右,REST开关处有5V电压,短接时也有电压跳变,但诊断卡上无反应。

网友:
在线等高手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