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的7KLR1显示器屡烧行管 [附图纸]

楼主(2007-09-28):
AOC的7KLR1显示器,开机电源灯不亮,伴随有吱吱的叫声,开机检测,行管坏,换后正常,

  但此机有一问题,换行管后,不到三天,行管再次损坏,     解决屡烧行管的问题,  大家多发表点宝贵意见吧

  老鸟们多多留言,谢谢

  附上图纸,有需要的同志,拿去!!

网友:
用几天时间才烧行管,说明是行电流大引起的.首先你用行管是否能替代原装行管,AOC有的显示器对行管的要求挺高的.然后主要检测推动电路,更换推动电路上的电解电容,测试是否是升压偏高引起的.如不行的话,更换高压包.个别行场振荡块坏也会引起行管发烫.维修过程中如无十足经验的话,最好还是用万用表监测行电流.这样才能直观的看到效果.

网友:
呵呵,昨天换了个行管,今天又烧了

网友:
换行管是显示器维修中最简单的维修,同时也是最难的维修。行管烧了,要搞明白行管为什么烧?什么原因烧的?如果不把行管烧的原因找出来,再换上行管,你自己也不能放心的。如果老烧行管,简单的更换大电流高反压的行管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最根本的就是要找出原因,是过流烧毁,还是过压烧毁。

网友:
如果是过流,应该是开机瞬间烧行管,或短时间内烧行管
如果是过压,应该是行管长时间工作在高温度状态,温度过高而烧坏
我说的对吗?

网友:
不对.过流是指行电流大于行管正常工作时的额定电流,使行管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状态下.使行管因温度过高而击穿.过压就包含有两种情况了.一是指瞬间行电压高于行管的反峰电压,使行管瞬间击穿.二是行电压超出正常值.但又不具备使行管瞬间击穿的条件.从而因过压造成过流而使行管击穿.

网友:
不到三天,行管再次损坏,这是不定时的烧行管。机器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出现这种故障, 可以换只高压包试一试!!! AOC彩显包容易坏。

网友:
还是先测行流。看看。换一下二次电源电容和行激励退偶电容。把激励变压器补焊,在就是把行管的B级电阻改小,换阻尼管。S校正等。都会引起行流大烧行管。

网友:
你最好弄个放大镜看看有什么地方虚焊了,有时候肉眼看不到的,或者看起来吃力,我就遇到过检查N次看不出虚焊的地方,结果最后用放大镜找到的,当然你的眼如果是火眼就不用放大镜了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虚焊,不是用几天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是做的老化试验,那样的话就可能是电压电流超载引起烧管,而反是虚焊在某个时间接触上了导致一下烧管.说明虚焊位置可能严重超载.

网友:
你把B+的电压降低一点,然后把行亿徎电容加大,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

网友:
把行推动变压器的退耦电容换掉

网友:
我把升压电容,行推动原供电电容,与行推动电容都换之,后测行电流
在510MA,感觉大点,不过手头没有合适的小电阻,所 以没管它,现在,烧了N天,没什么事了

网友:
是不是 行一次电压高了

网友:
请问什么是:把行推动变压器的退耦电容?位于什么位置?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行激励不足有可能,检查一上行激励管和它的供电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6楼的朋友,好象你说反了吧。

回18楼,行推动的退耦电容应该是行推动的供电处呀。

网友:
你这个故障一般是行激励不足,把行推动电路加焊一下,还有就是行管的代换也要注意啊!有必要换一下行推动管!

网友:
换上去的行管用了4天,现在又烧了,客户放显示器的桌子很不稳,怀疑是机内有虚焊
是不是测试行电流的一时候一定要在全白面画下,那个对比度和亮度都要调到最大,
测出的行电流才是机器工作时的行电流啊?
现在行电流在510-520MA左右,应该是偏大,
行电流过大,使行管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下,高温使行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