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报蓝屏

楼主(2007-09-28):
一个内存插上就蓝屏,重插用橡皮擦都不行,换上其他内存一切正常,请指教

网友:
是你的内存和主板不兼容啊!~~
建议换内存

网友:
内存放到别机子上是好的吗?
好的!(那兼容性问题)
不可以!(可能是存储器芯片的控制电路速度低,输出信号不稳定,延时器的延时输出不正确,芯片处于即将损坏的临界状态)

网友:
找个内存检测软件检测一下你的内存颗粒有没坏的?

网友:
那是内存不行,换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
声明一下啊

此内存在哪个机子上都是蓝屏,而且以前在这台机子上用是正常的,就是内存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查找故障

网友:
换条行了就换条,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换一条可以啊

换一条可以啊但是不是还想知道这条坏的怎么修吗?呵呵

网友:
是内存不行 用 RST測 試 一下

网友:
如果此内存以前可以使用在此板上
多数故障都因为内存颗粒有空焊的~

网友:
颗粒有坏的。用RST

网友:
就是,不要怕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