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号模块断电就出错

楼主(2007-09-28):
2F的盘,33号模块模块头错,修复后断电又错,怎么办呀?高手帮帮忙!

网友:
不知所云。 。。。。。。。。。。。。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33号模块是缺陷总表.控制总表的..要是杯了.找相同的固件刷.不行就报废..

网友:
楼上高手 就是这样 33号非常重要 写不进去就报废

网友(2007-10-28):
可以在4F模块里做偏移

网友:
33坏。。要自校解决。。刷别的好盘的也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