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显示器高压板问题谁修过啊

楼主(2007-09-28):
高压板,12V  5V  3.3V正常     用LED灯试过都会亮灯管正常。就是不知道高压板那坏了。改快高压板就可以用了现在我想有修过的可以告诉我那坏了

网友:
电压正常而板不工作维修1是电路要熟悉2是有备件,还是换板容易和快些。

网友:
你的机器什么故障了???
主要查高压板和灯管是否正常
你可以把那块板单独拆出来
不要接驱动板
通电
找出控制高压的信号脚
给一个5V左右的直流给信号脚
启动高压板
如果可以一直正常亮的话
就说明高压板和灯管是正常的
查驱动板

网友:
坏的多半是驱动管,高压变压器,驱动IC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楼上的,可是如果驱动IC坏了的话也是最难查的,,只能替换法了。

不过的确一般是坏驱动管,

网友:
要是能修上还行,修不上不是白花钱了?
买一个高压板也没有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