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维修经验小谈!

楼主(2007-09-29):
U盘很好修的,.因为个头小,携带方便,所以用的人多,用的多自然坏的也多,修了好多,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掉到地上了U盘一般就是坏晶振,多备点12兆的,在维修的时候先问顾客是怎么样坏的,遇到懂点的就好说,不懂的自己傻傻地
"看"."测""摸"
看:是指的外观有没有有物理损坏,测:是指用表测电压,摸:当然不是要你摸#$#$ 呵呵,摸那个芯片有没有烫手,有的话直接干掉!!!

例如清华紫光:在我们武汉比较多,去年就开始修了好多,一般是掉固件,
解决方法:      刷下就好.
                   再就是型号为"B"的一个稳压管,老烧!
解决方法:     换掉OK.

SONY的:在我们武汉市场出现较晚,今年才开始修的,跟清华紫光的外观一模一样,这种大家一看就不用说了,假的,1G的盘在电脑
上面显示8M.双击系统提示格式化,点右键格式化报错"系统无法格式化"
解决方法:      首先看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用相应的修复软件重写固件.不行的话拆开,给FLASH芯片加焊,OK.(一般FLASH芯片只有
                   不到20脚到板上)
哟,~~~~都快到凌晨1点了,明天还要上班.就说到这里.
说了两款U盘的维修,其他的也差不多啊. 自己平时多积累就是了~~~~~~~~~明天有时间传点U盘的固件上来给大家共享

网友:
好东西啊,我受下了,兄弟

网友:
经我手也是坏晶振的较多.

网友:
请教下刷固件要如何操作呢?U盘返修的好多,烦死啦

网友:
刷固件首先你要知道它的主控是什么样型号的,U盘主控IC,如有下面型号:CBM1190,CBM2090,CBM2080,CBM1180,CBM1183,CBM2076;I5128-L,I5122-L,I5129-L,I5062-L,I5062-Z,I5068-L,I5068-Z;SM330,SM323,SM321
U盘(优盘)修复的常用软件主要有:Mformat,Uformat,Usboot
你可以根据他的型号找到相应的格式化程序.插上U盘,然后运行程序,

网友:
好贴.顶顶.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
谢了,还是多看看吧,,,,,,,,,

网友:
正常找這些東西..多謝樓主...

网友:
很实在的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2007-11-19):
实例帖最受人 喜欢
期待能多上传一些
谢谢

网友:
很实在的经验,谢谢楼主 ````````````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不过你所提及的软件哪里能下载到啊?能传上来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子,好经验值的学习~~~~~~~~~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试试! 谢谢了!!!!!!!!!!!!!!!!!!!!!

网友:
蛮好的,我以后会经常向你学习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