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在主板上的区分

楼主(2007-09-29):
你好,我是初学者,看资料上说了怎么测量,但手上拿到一块主板不知道怎么区分是他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请各位教师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级会员有"搜索"功能,不要发重复帖

网友:
在主板上怎么用肉眼区别那个是三极管那个是场效应管

在主板上怎么用肉眼区别那个是三极管那个是场效应管,我知道用上述方法可以量出来,但我用万用表量出来的总有些误差,所以就有些晕,可是把元器件从主板上焊下来量他又是好的,所以不知道那个是对的,比如说我的万用表是上无穷大是“1”,但有时显示的是“1.862”所以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在说主板上的场效应管基本上长的都一样,没人看上面的编好也不好看出来那个是三极管那是场效应,虽然说以前的贴子上也说他们封装的型号但也不可能都列出来吧

网友:
简单滴告诉你吧
三极管有2个阻值
场效应管有一个阻值

网友:
??

那从外观上怎么区分那个是“三”那个是“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