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BGA焊接成功率的关键

楼主(2007-09-29):
1 对有铅焊料 无铅焊料温度特性的了解(锡球或锡浆)
2 建立精确的温度曲线,掌握好时间。
3 用好合适的风嘴。因为热风BGA焊接的原理是用风嘴把BGA芯片罩在里面,形成一个独立的回流焊接空间,风嘴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的BGA的焊接质量。
4 植球的好坏,手工植球因为回流情况不是很好,植球时候温度不一会造成锡球塌陷量不平均,这样会影响焊接质量。有条件的话,自制一个回流植球台。一个数字定时器,一个温度控制器,一个铸铝发热板,加一个外壳和盖子即可。
5 助焊剂的选择。一般差的助焊剂,温度还没到焊接的时候就开始挥发,等到回流焊接225度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助焊功能了。有可能尽量选择好的焊膏。
以上是我这一段时间焊接BGA的个人经验,如果能把握好以上几条,那换BGA芯片就如同换电源管一样简单。

网友:
楼主有换过吗!学习一下

网友:
最近经常换BGA芯片,最近就换成功的就两,三百次了(主板的南桥北桥,CPU插座,笔记本的南北桥)

网友:
新手,没成功过!根据楼主的经验再试试.

网友:
那楼主给我们讲讲具体的工具、温度曲线、及注意事项等。

网友:
一直在找合适的机器,手工做没有那么多板子让你练手呀。

网友:
要想练手,你找一块好的BX440 或810的主板,反复拆焊就行了。
温度曲线是根据锡球的特性来设定的。一般是这样的从常温升到100度到150度直接保持60到120秒,从150度用35秒升温到220度,220度到225度之间保持10到30秒,剩下时间就是降温了。
植球的时候助焊剂一定要薄,焊接的时候助焊剂一定要足,尽量不要用差的焊膏。不是说差的焊膏不能用,因为它挥发性不好,而且沸点低,没到焊接时间,焊膏就挥发的差不多了。

网友:
焊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配件好买吗?

网友:
还有,就是什么档次的热风枪比较合适呢?

网友:
CPU带锡球的新座子一个才5块钱,845以上的坏主板一片才30块。修笔记本换一次BGA芯片是400到800元,买新的芯片也就120到200左右。

网友:
用大口螺旋风的风枪,风嘴最关键了,风嘴内部一定要加钢网。一般风嘴的内径要比芯片大2毫米。
以上说的温度是芯片下面锡球的温度,而不是芯片表明的温度或芯片边上的温度。

网友:
温度曲线是什么...难道一直用一个温度不行吗...还要调着来呀

网友:
温度曲线就是在一定的时间保持一定的温度,温度均匀上升。建立温度曲线的意义在于让BGA芯片均匀的吸收热量传到给芯片下的锡球,让几百个锡球融化的程度都一样从而提高焊接质量。如果温度升的太快,那大部分热量都集中在芯片的表面而没有传导到芯片下的锡球,这样会造成热冲击而令芯片容易损坏,还有一个芯片下的锡球得不到充分的热量而不融化,或各个锡球融化的程度不一。
有经验的人用热风枪靠风嘴的距离把握温度,有返修台的是靠计算机或单片机来控制温度的。

网友:
星期五的下午是高人,他说的都很受用.谢谢

网友:
没具体操作过,看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感谢,每次都能有新领悟!

网友:
我感觉做BGA的时候心态也比较重要

网友(2007-12-28):
没有成功过,总感觉温度和加热时间不对,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操作经验,心理明白了好多不清楚的地方,总结经验教训再试。

网友:
新手,我也没有成功过,老是烧坏芯片。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