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简单的复位电路大家来聊聊

楼主(2007-09-29):
RT

网友:
真简单。。容易明白啊。。。

网友:
不错,大体的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
复位针那里连南桥怎么有二极管,那样反向信号怎么过去?

网友:
有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两个过程~

网友:
还应该加上板载声卡和网卡吧。

网友:
手动是按RESET吧,自动是开机自动复位?对不?

网友:
对于复位的提法上是否可以商权一下:加电时的复位叫加电复位或开机复位,按复位开关的复位叫复位键复位或热机复位是否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
那二极管又是怎么画的那 我的二极管就是象LZ这样画的 门电路不是这样画的

网友:
3个管子正极无电压时,SB的REST脚是低电平的,所以这里只有低和高之分,

网友:
上面的一个是门电路,开头画错了。现在已经改正过来。并附上原始资料。

网友:
和张和平的复位电路画的一模一样,呵呵。

网友:
是不是有些板先到I/O 还是分成N路!

网友:
我看过,左边是手动复位,右边是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触发便自动复位,PG延迟500毫秒输出,PG一出,自动复位的那个二极管两边的电位差为0,自动复位便结束 手动复位:触发RESET开关针,瞬间将红5V拉为低电平,低电平经非门后变高电平进南桥,南桥发出复位信号,松开RESET开关针,红5V变为高电平,复位结束

网友:
为什么pg一出,自动复位就结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