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提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楼主(2007-09-29):
技嘉主板提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GA-8IPE 1000-G的板子 开机提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画面定在那 无法启动 键盘灯不亮 。 请教 这个是什么问题 是BIOS损坏吗吗 现在是定格在这个界面 无法进BIOS设置  还请老师们 给点提示
看到论坛上面冬天的白菜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倒是知道要刷BIOS,问题是我插上软驱后根本没有读软驱的动作,请问是必须用编程器刷新嘛?编程器怎么卖的?

网友:
照提示来看是可以不用编程器的,你把bios好的文件放在c盘跟目录下,接到主板上试试看,有些板是可以恢愎的。

网友:
放了啊,一直就这个样子的提示!郁闷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还没有起来,没法用硬盘刷新BIOS,如果是焊在板上的只能焊下来用编程器刷了。我儿子的机器我就是这样解决的。如果不愿意去做,还有一个出路-----卖废板。

网友:
回2楼。什么板可以恢复?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回搂主,要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如果不行还是需要用编程器写BIOS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硬盘上的BIOS来直接刷新的~
但是具体有什么要求我没研究过~
这样的故障还是直接用编程器刷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