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问题

楼主(2007-09-29):
听说判断32.768晶振是好是坏,用手握住万用表表笔金属部位去碰其中一脚,能开机,碰另一脚能关机,说明晶振是坏的,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网友:
的确没有道理哦!

网友:
听你讲?

电压0.5V---1.6V

网友:
骗人的吧,你哪里看的?

网友:
从新华店买的一本书上说的,叫<<主板维修基础教程>>,是一套系列书籍,好像还有打印机\硬盘维修等

网友:
是啊   的确是这样   我也试过  但开机的频率不对的

网友:
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有的机子电池没电不能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碰一个脚,能开机,那说明晶振有问题。。。这个还有点道理
碰另一个脚能关机???没道理,没有听说过

网友:
碰一个脚,能开机.晶振坏.南桥坏.电池无电...

网友:
不可能的啊~~~

网友:
碰一个脚能开机的话  还游客能是南桥潮湿

网友:
实时时钟晶振好坏判断
打二极管档 用表笔测其两端为无穷大就OK
对地打阻值法其两端有阻值其两个阻值相不大
电压法测其两端有无电压差

网友:
不是一碰能开机,再一碰就关机,如果那样的话就神了!!!只是触摸晶振能触发,可以判断晶振坏

网友:
关机没天理呀            !

网友:
晶振坏了碰一下可能开机.但肯定不能碰一下关机.电池没电有的主板可能不开机.是因为这些主板会提供给南桥一个RTCRST的电压.这个电压有的主板设计时是通过电池来提供的这个电压.

网友:
这贴所有的问题楼上都答复啦,,好。。

网友:
楼主,是这书吗《主板维修技能实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