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断针后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7-09-29):
昨天修到一815EPT主板(带CPU),通电后两秒钟就断电,认定有短路,可仔细查了一下没有,最后看到CPU插座有点不干净,再看CPU也经生锈,稍微一碰还断了一个脚, 清理了主板和CPU后,试着通电,竟然不断电还跑码!觉得有点奇怪
cpu

网友:
如果断了致命针,那就没办法(有的可以修复)
断的只是接地的针,没关系的
[
]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网友:
如果断的不是主要的针没事,如果是主针那就不行了,有人可以修CPU针脚的,你可以拿去修一下

网友:
你先去查一查针脚 的定义,看断的是哪个针。
如果断的是地线针,就没关系

网友:
自己学一下焊针脚了,不过很考眼力的。

网友:
发还给客户了,要不然就仔细看一下断了哪几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