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29):
我有一条双面128M的SD内存,用内存扫描软件检查出现:
80-128M的虚线上的第七区域即第七个位置出现01234567
请问是那一面第几个颗粒坏了!!那么大哥帮帮忙!!

网友:
我想请问楼主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RST软件啊
:D :D :D

网友:
可能是第二面第6个颗粒坏了(对着第二面,从左边数过来),如果换了不行,就从右边数过来第6个颗粒。
[
]

网友:
嗯!谢了:我心地飞翔
我焊下了看看是不是先

网友:
呵呵,看来真需要好好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