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南桥发烫怎么办?

楼主(2007-09-29):
是联想开天S2000机的845GV-M的主板,打开机箱发现南桥烫手,后测得南桥供电管击穿了,用的是1085CD,但还在保内的,请高手估计南桥会坏吗?换了那个管子会好吗?用什么可以代替供电管?如果南桥会坏的话我就拿去朋友那里保了,就是要1个多月才可以返回,恼火。
点不亮

网友:
插电就SB发烫,南桥挂的可能大大大!!!

网友:
是啊 插电就烫了

网友:
你用万用表打一下供电管跟南桥的对地阻值!要是00的话南桥就短路拉!!完蛋拉!!好的话是有 阻值的! 要是有阻值坏供电管就行拉!!

网友:
插电就烫。。南桥应挂啦。。

网友:
十有八九都是南桥挂啦!!!!!!!
在保就还好了,拿到联想的维修站就行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南桥旁的电阻看看有导通没有,没导还有可以是好的,插上电不按开机键就发烫的话,南桥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保内还搞什么
搞坏了联想不给修的。直接返厂

网友:
看情形SB肯定是挂了,在保修期内就送保修吧!

网友:
第一:南桥发烫 新手区有专题~
第二:保内东西打死不动,除非顾客说好修不好不返厂也可以,那可以考虑~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我放到朋友哪里去返厂了

网友:
南桥坏,直接保,要不就换桥

网友:
待机紫线5V,只要一插电南桥就有,如果没触发南桥应该不发烫,发烫就完蛋

网友:
插电发烫量连供电管S极看看短了没有。。短了南桥就算是牺牲了。拿去返厂吧

网友:
南北桥坏掉到底能修吗,我们这边好象没人能修

网友:
测南桥短路了没有....如果短路,南桥挂了..没看前面的回答,个人认为..

网友:
南桥坏了最好不要去修,很麻烦的,换了南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的,不是USB有不了,就是上不了网.........除非有BGA专用工具
[
]

网友:
BGA返修台要几万块,搞个手工的吧!工具全买齐才3000----3500块成功率可达到%99.9那要看个人的熟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