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对地电阻问题

楼主(2007-09-29):
请问如何查南桥的对地阻值啊?是查给南桥供电管的S级吗?

网友:
不明白,什么是南桥的对地电阻?

网友:
就是南桥的对地阻值.......看看南桥是否短了...

网友:
南桥有几百个脚!你说哪个。
你可以问:“怎样查南桥3.3Vsb对地阻值"
类似。

网友:
查下周边电容有没短路

网友:
南桥内部含触发电路, 通向ATX电源14脚,起着控制电压!
为南桥供电+3.3V     CMOS供2.5V--3.3V      供晶振频率时钟信号

十三说过事例:
南桥发烫的维修+南桥击穿的判断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2

南北桥的工作条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3

了解后在问?

网友:
回答就回答了,说话那么难听干什么?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南桥或北桥旁边的小帖片电容如果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发生了对地短路,基本上可以判断南桥或北桥损坏。

网友:
南桥的对地阻值可以通过测PCI的AD线的对地阻值,开关针的对地阻值,CMOS跳线的对地阻值,BIOS的13.14.15。17的对地阻值,以及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PCI的A14角的对地阻值等 来判断南桥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