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LC触发开机后掉电的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7-09-29):
Intel D865GLC触发开机后掉电,和手头的另外一块好板子对着测量也没有发现什么短路,I/O换了,声卡,网卡,75232也拆掉了,故障依旧,请教各位高手,现在从那里入手
[
]
掉电

网友:
上CPU没有????????????????????????????

网友:
直接加CPU了,代码卡刚亮就掉电了,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想問一下,如果不上CPU,上假負載可以開機嗎?聽說INTEL原場的不上CPU不能開機是吧?

网友:
检查过CPU供电上管没有

网友:
和好的板子对比了一下,阻值都正常呀

网友:
刷新BIOS看看吧

网友:
看来这种问题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归类一下

网友:
现在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CPU座子旁边的管子,和电源芯片都换了, 还是加电亮一下就灭了,强行加电板子上也没有什么元气件发热,那位高手看还有什么方法,请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
CPU角座上什么都不上,也不加12V的四口电源,如果能上电的话.问题就出在VCORE电压上面.VCORE电压可能和北桥里面有短路.在更换VCORE旁边零件的同时也要更换北桥.如果CPU是上角座不上电的话,问题可能是电源上的电压电路.例如5V与3V,12V短路,12V与-12V,3V短路.这些电压短路上电后.主板马上又断电.还有一种情况是座里面的CPU检测脚位开路.一般INTEL的主板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设计时这个脚位是考虑在内的.其他主板厂商就直接连接了一个电压进去了.CPU插与不插都能主板都能感知到CPU存在.其他也修到过CPU里面的温度侦测电路开路或者短路出现这样的问题.上面的一点经验,希望有用.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问题出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实在无奈,看BIOS片子不顺眼,拆掉,开机板子加电,焊回后开机OK
[
]

网友:
呵呵!!原来是这样,也真难搞懂

网友A:
这样也能修好板。真是高手。。。。。。。。。。。。。。

网友:
INTEL的板和华禽的板,好象有很多都是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点一次POWER ON才正常启动的.....不知道楼主有没试过点2次POWER ON?

网友:
华禽
果然是禽兽板啊

网友:
BIOS万恶之源啊.

网友:
有点难以理解,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貌似I/O才是万恶之源吧

网友:
居然这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