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问一个东东,看大家知不知道.

楼主(2007-09-29):
就是一个像U盘样的东东,可以直接接在主板IDE口上面的.当硬盘使用.....不过容量不大,一般用来维修硬盘什么的...

网友:
电子硬盘.810板PCI3000用的.

网友:
请问单买有卖的吗????我想买一个..我觉得蛮方便的...

网友:
好像要近千元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玩意儿得配合卡来用,,,有点软件狗的味道

网友:
其实就跟U盘一样的,用的是FLASH芯片,只是接口电路不同了。以前做无盘是时用过DISK ON CHIP的所谓终端卡,是8M的电子盘,当时要300多,是ISA接口,机器启动后就是一小硬盘。后来有PCI。另外有一种接口,是用SD或CF卡,插在IDE口上,可以当硬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