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示波器的问题,还请大家帮我确定一下

楼主(2007-09-29):
首先说明一下问题的经过:我前些天买回一个二手示波器,型号是NATIONAL VP-5512,随后从网上查阅了一些关于示波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咨询了论坛一些使用过师傅,可是在示波器的使用过程中,发现不能效准示波器的电压刻度,昨天在本论坛己经发过一贴,但仍没有解决。
原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age=1
    我曾经用电话联系了一下店里的师傅,但师傅给我回答是示波器只要有波型就正常,而不用管刻度之类,我觉得师傅有点敷衍,我从网上资料看的完全不同的说法,因为以前没有用过,所以发此帖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
    附上我们的一段通话。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人回复?大家都不用示波器的么?

网友:
照楼主所说,测量值在实际值的基础上打了八折。
如果测试所有电压都如此,那一定有问题,不过还能照张先生说的办法弥补:可以调节放大倍率来校准。校准之后虽然可以用,不过心里总有点不爽。

如果每次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不是固定的0.8:1,那根本就没法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按张SIR说的,比如我本来应该选0.1V档测0.3V电压的为3格,而我用0.2V档去按0.1V校正,虽然暂时可行,但我不可能永远有这一个档位是测量吧.档位排列也不是有序的0.1 - 0.2 - 0.5 - 1 - 2 - 5

师傅那句"不是数字示波器只能看大概"让我更是郁闷...

网友:
可以调的,有个DVI 电压那个就是微调,你那个可能不太灵敏了,耐心点调就好,我用的也是不太灵敏的,但是我调的可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微调己经顺时针调到最大了,只能向下衰减,不能增强.
你说的不太灵敏应当不会吧,我怎么调都这样.

网友:
其实如果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固定的0.8:1,那不调也没关系,以后自己将测量值在乘以1.25,就可以得到实际值了,当然,这样用的话,心里肯定是很不爽的。

我的数字万用表,被我一次不小心用蜂鸣档去测量12V的电压后,我发现他的电压档测量也不准了。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大概是固定的1.1:1,220V的电压,量出来大概是245V,3V的电池,量出来是3.27。
我也没换万用表,就这么将就着用,就是每次都要记得将测量结果除以1.1,时间长了,习惯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我是刚买回来的啊,一千多米买个调不了的,那多郁闷。

网友:
无语...己经没有下文了....
现在给我丢仓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