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故障怪怪的,有时正常,有时上半部分闪

楼主(2007-09-29):
今天接了一台19液晶,故障怪怪的,有时正常,有时上半部分闪动,打开外壳查了一下供电,又没发现什么异常,电源和高压板是一体,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急在线等.
电源

网友:
上半部分闪动?
观察一下,看闪动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烁?两者的故障点不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先确定是图像在闪还是背光在闪,图像闪主要原因有驱动板,驱动板供电部分,屏电路.背光闪主要是高压板,高压板供电部分.灯管.

网友:
楼上的解释的详细啊。谢谢哦

网友:
先看排线,然后换板,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修东西必须有个流程,要不然会很茫然的

网友:
一,高压板
二,屏
三,排线
四,控制忒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