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关键测试点

楼主(2007-09-29):
我也来说几句,凑个热闹,前面看到瑶山红叶的贴一次,后来一直都没有关注了。
我对显不器的维修如下:
  1,电源部分
   A、看看开关变压器的各路输出是不是正常、电压有200V(飞利浦之类的是180V)/50V(如果是200的二次电源为降压型,如果是50V的二次电源为升压型);  80V(末级供视放;有的显示器还给行推动级供电);  15V(行、场芯片;场输出;前级视放;有的还给行推动级供电;二次电源的激励部分;有的通过稳压电路还给CPU供电); 6。3V(灯丝;有的通过稳压给CPU供电); -12V(场输出电路)。如果不对或没有电压输出进行下面的检查。
   B、测300V有没有,有的话就要简单一些了。没有的话就要找到具体元件,然后测IC的电源脚(如3842的7脚电压),这儿的电压根据故障的不同有可能是跳动的也有可能是稳定的(在正常值范围内和低于正常值),如果是跳动的话,就要看是电源本身还是负载有问题。如果电压稳定在正常范围的话,再测一下3842的8脚看看有没有稳定的5V基准电压。如果低于正常值的话,就断开3842的7脚看看,还低就要查启动电路,有的显示器设计有220V过压和欠压保护保护电路,这部分电路也要注意(特别是在3842周围都找不到问题时看看显示是否设计有这部分电路)。
   C、如果开关管损坏或都已经烧炸了,不要马上换新的开关管,要检查一下其周围电路,包括尖峰吸收回路中的元件和3842。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就在不装开关的情况下通电测3842的7脚,这时电压在13V左右跳动(如果用的是指针表能很明显的看到指针在摆动),再测3842的6脚电压,这儿的电压正常的应该有0.3--1V左右的跳动(电压的高低与6脚外围所接的电阻大小不同而不同的)。如果没有就要换一片3842。然后再装上开关管。
  2、CPU部分。
  这部分电路与电视是差不多的。主要查它的工作条件:供电电压5V,复位电压5V(低电平复位)/0V(高电平复位),晶振是不起振。个别显示器还要考虑按键问题。
  3、总线部分
  很多显示器都是用的24CXX系列的EPROM芯片,主要测试其5、6脚的电压。一般在4V以上,有的显示器也有可能低于4V,不过很少。如果检查到这两个电压太低,有可能是总线上所挂接的芯片损坏,可以把所接的片逐一断开,当断到某一个后电压正常了,就说明刚断开的芯片有问题;如果测到电压不稳大幅的跳动的话,一是有可能是总线上所接的芯片与总线失去了通信(芯片损坏、虚焊或者是总线到芯片的电阻阻值增大),这时CPU系统在不停地找芯;二有可能是行不工作没有行工作的信号反回到CPU(如三星的机子,飞利浦的机子,大宇的机子),这时CPU就会间隙性的工作,所以测到的电压会是跳动的,同时指示灯也会一亮一灭的,听到继电器在响。这时要测一下CPU的AFC_SENSE电压正常时接近5V,如果测到的电压在正常范围,然而又不知道到底总线工作了没有,你可以用表测到总线的电压的同时,不停一接按键,这时的电压应该有轻微的抖动,如果你有示波器那更好测到,在按键的时候能清楚看到波形的。
  4、行、场芯片部分
这部分除了测试其工作电压12V是不是正常外。这芯片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测试点,那就是HUNLOCK(行失频锁定),有的显示器还会把这个信号反馈到CPU、有的还会与亮度控制电路相连接。正常时的电压应该是低电平0V,如果行的振荡工作不对或者是保护电路启动(有的可能是数据出问题总线保护)这时这一脚的电压是高电平近5V。如果这为高电平了,行电路肯定是不会工作的。正常后才向下级的行推动部分查。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直接测波形。没有的话就测行管的基极有没负压(与电视相同)。
  5、行输出部分
测电供电(也就是二次电源电压)我常是在800*600的分辨率下维修的,这时的电压多数显示器都在90V左右(显示器不同电压有差别)。再测包的次级输出有没有电压,如果给G1供电的-150有没有。只要测一个就知道行工作了没有。
  6、视放部分
这部分主要是测三枪(R、G、B)的电压和G1,G2的电压。灯丝工作没有一眼就能看出的。RGB的电压一般都在50V左右,有的也会在30V左右,那要看具体的电路。G1电压多数显示器在-50V左右,并且随亮度的调而这化。G2的电压同样要随高压包上的加速极调节电位器的调节而变化。还有就是前级视放输出到末级视放的RGB电压,比如LM1246的19、20、21脚的电压,正常时在1.5V左右,并且随你调某色时电压要随之小幅的变化。
现在所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当然还有一些关键点电压的,比如行幅的调中,类似TIP122的C极电压也是关键点。要随行幅的调而变化。
如果有写得不对的,或者是有错误的地方请同行们指正。本人最怕的是写东西,读书时定作方就是一个大难题。所以肯定有一些口水话或者错安别字之类的。请凉解,谢谢!

网友:
好东西啊.不过要整理成各种故障查什么就更好了.
比如:没电源
1保险---------量300V大电流两脚有无短路----------上电300V有无-----------3842 7脚

                 开关T负载有无短路                                                     CPU 供电

网友:
我认为还是要先熟悉显示器的构造

网友:
我觉的维修CRT一定要掌握好原理!这不同与修电脑主板,有些东西要通过原理分析的

网友:
其实我以为修显示器关键的 还是要修的多才好啊,修多了自然就知道那些是关键点了,还有就是一定要准备一点好的 零件的,维修是我们 一定要用上的,我指的不是维修配件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基本上全了。LZ肯定有多年的维修经验了

网友(2007-12-04):
都是经典的数值呀,分享了....

网友:
好贴,这样总结修显示器就快多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