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菲利蒲107T21显示器,175电源输出正常,但二 ...
[求助]一台菲利蒲107T21显示器,175电源输出正常,但二次电源无电压输出。

楼主(2007-09-29):
一台菲利蒲107T21显示器,175电源输出正常,但二次电源无电压输出。继电器有持续的“哒哒”声,请问下该怎么检查。
另外,该机放一个小时左右后,又能点亮,但关机后再开就又点不行了。
还有,偶尔点亮的时候没图像显示。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呀,帮帮忙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其它几组输出电压正常吗?飞利浦的电源部分特别是可控硅和光耦组成的反馈稳压电路是比较复杂的.你只有在电源部分各组输出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去检查降压部分.

网友:
其他几组输出电压都正常,它有时又能点亮,我想会不会是某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要是这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的按键容易漏电从而造成有时能点亮显示器,有时却保护,并且继电器有持续的"哒哒"保护声.建议更换全部按键试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一样故障的显示器.按键触点不良.全换了.明天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