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不过

楼主(2007-09-29):
主板装系统,原版的或GHOST的,都能复制完,就是重起时,一看到WINDOSXP这个滚动画面就卡住,死机了。硬盘,内存,电源都换了,确定是主板引起,查主板哪部位?

网友:
要是我会查下供电和电容。。
我也不大会。。新手啊。。高手继续。。。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把CPU的供电滤波电容和MEMORY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一下..还有.CMOS的电放一下...试一下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硬没做分好啊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硬盘出现多!

装系统到画面,硬盘启动时就卡死?(死机,还是重启?)  bois正常设置好没?   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以用好的系统来试,看还会死机嘛?如果是,建议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不要用GHOST

你看用一步一步安装的原始安装盘行不,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一般换内存就OK了,不行你把主板的CACHE给关了也许管用。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
1、12V供电
2、5V供电
3、IDE设备
4、CMOS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容的问题,你看一下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