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装屏微闪一下黑屏

楼主(2007-09-29):
查高压控制端,有电源12.5V,控制端4.5V,亮度控制端开机有2.3V电压跳一下后为0.
黑屏

网友:
应该是mcu损坏,换驱动板看看

网友:
高压板坏的可能性较大..改个高压板不就能确定是那个地方的问题了,即使MCU送出的亮度控制电压坏了.只要开关机电压正常.我们也可从其它地方引一个电压来衡定亮度.
[
]

网友:
补充驱动板是RTD2013的,接主机屏看不到一点图象.
把控制亮度端接3V电压可以触发吗?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 ,你可以对ONOFF端强制加+5V触发信号,使用背光常亮,这时再接主机信号,看屏幕有没有图像。如果有图像,说明故障部位在高压板。如果没有图像,是白屏,说明故障部位在驱动板。
强制开机,可以直接用导线把ONOFF与+5V或+3.3V连接起来测试。

网友:
你外接一根灯管试试看?

网友:
高压版有问题还是定义出错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是高压条坏,
高压条的保险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