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两块主板的修复

楼主(2007-09-29):
今天接手了两块主板,一块为精英845(为联想做的),另一块为银狐的915G主板,现在我把维修过程写下来:
1.精英845,能开机,数码卡显示FF.
首先排除了非开机电路的故障,因为能加上电,呵呵.加上负载,测CPU电压1.7正常,然后测内存,发现只有不到1V,在线测内存供电输入为3V多,没有输出,将此管(3055)焊下后测量.D S极阻值无穷大,换掉此管后主板正常.
2.银狐915G主板,故障表现为只要一通电,主板马上自启动,这时数码卡显示C1,不到十秒钟,自己掉电,然后又自己开机..这样会反复几次,最后自己不动了,这时按POWER,主板没动静.
修复过程,由于主板按POWER不能开机,所以定为开机电路故障,首先强行加电,芯片没有汤手的现像,测SB.NB.IO供电正常后来测POWER针有5V供电,PCI14脚有3.3V电池3V正常,CMOS跳线处2.8v,看过断箭版主的83627开机流程后断定为IO故障,更换后主板正常....
两块主板能修复都是在论坛上经常学习的结果,在此谢谢各位辛勤的坛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一起鼓励!
3055最容易坏了,常备件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以前有没有学过。。要是从这论坛开始学的话会有这样的思维修算厉害了。。。

网友:
呵呵

LZ多多努力
学习再学习

断电再开机再断电的情况很多时候并不是IO问题,至少我遇到的很少是IO故障导致。

网友:
以前没学过,就进总看这方面的资料,这里的资料我认为是最好,,以前那些都不行..过进了

网友:
发现楼主有修主板的天份啊,惭愧呀

网友B:
晕 是你学习不用功还是别人没教好哦 主板不难的

网友:
能不能详细说说是为什么是I?O的原因?很不明白, 断箭的贴在哪里?想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是你学习不用功还是别人没教好哦 主板不难的

修主板是难, 但是必须在有大量工具和配件下才不难,没有的话, 很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呵呵,很厉害哦,参照别人的经验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自身的学习也是不能停止的,否则只能依葫芦画瓢,原地踏步

网友:
确是是高手,能修好两块就不错了

网友:
值得我学习,怎么我修了这么久的板,很少碰到IO坏的?晕死

网友:
3055是一个场效应管吧,内存有输入没有输出就是这个管的原因吗???

网友:
如果有人教测I/O就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