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宽屏奇怪症状请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07-09-29):
第一次能正常开机,但把显示器关掉后接着重打开显示器,显示器电源能正常指示,但为黑屏!

网友:
我有折开机子,高压条检测没问题,是不是程式问题?

网友:
补焊高压板~~~~~~~~不管外观看起来是否虚焊,尤其是3极管附近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