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板子先查那?

楼主(2007-09-29):
遇到一块点不亮的板子~诊断卡上也没代码显示~应该先从那查啊?

网友:
先查是不是测试卡的问题

网友:
按FF00对待,论坛有专贴

网友:
会跑电路吗?不会的话先去看看关于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不开机的故障,请去新手区!

网友:
肯定要跑一下线路呀,不会那就很难搞,只能感觉那个有点问题就搞那个了

网友:
不开机就等于点不亮说法不一样!!

网友:
不开机也许是指按下开关键,主板没有任何反应,各指示都不亮,除了待机电压外,没有任何电压产生:
点不亮也许是按各指示灯都亮,主板大部分电压已经产生,但是显示器还是黑屏,没有亮起来!

网友:
主板上所有供电查一遍啊

网友:
先用万用表查一个主板的电路,

网友:
我 有快版子也一样,郁闷

网友(2007-10-30):
卡都不亮,不会是什么大问题吧,估计一跑就出来了吧,电源线插了吗!

网友:
谁能说一下主版查电路的具体流程呢

网友:
查一下吧,新手区有好多主板触发故障检修思路。应该有如下:
---------待机电压:3.3VSB,1.8VSB正常
----------PW-ON开关针脚3.3-5V
----------CMOS电池,跳线:3V
----------32.768KHZ晶振起振
----------参加触发的IO正常
----------SB正常
这些是开机触发。
能开机后,故障就相对简单了,按故障点查相应的模块。
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查主板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CPU的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补充下  检查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新手区好多这样的贴子,从那里看就知道了,那里的贴介绍的仔细

网友:
那就先查开机电路了!要不就强行加电看
卡上面有没有复位呀!复位灯有没有一闪又熄灭了!如果是!那就是CPU座子虚焊了吧!再测一下CPU内存,AGP供电有没有短路!BIOS有没有问题!再看南桥是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