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RT动态聚焦电路图

楼主(2007-09-29):
一台ACER 77E的显示器中间模糊,四周模糊,应该是动态聚焦电路有问题吧。

现求CRT动态聚焦电路图原理图,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长城显示器的水平动态聚焦电路图,你参考下吧.

网友:
2楼的朋友,不好意思,你能不能把这页的右边的资料也发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
你看能不能对你有用。不同显示器的电路应该是差不多的。原理基本没什么区别。上帝啊,你搞维修不会没有起码的维修书籍吧,基础的东西还是应该准备点的好

网友:
2楼朋友提供的动态聚焦电路已经比较少见了!现在都是有动态聚焦变压器的!你在查故障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它哦!

网友:
现在很多图纸上都有动态聚焦部分的电路图的。

网友(2008-04-01):
现在老显示器这种毛病非常普遍,显像管特别亮就是模糊,对比度不足,灰突突的图像,希望多些这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