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热代码跑25

楼主(2007-09-29):
各位老师:
   这几天修好不少板,今天遇到两片别人不修的板,是昂达848的,第一片经测试北桥短路,第二片板不开机南桥发热,不是巨热,可以开机就是代码跑25不过,插不插显卡都一样。内存供电显卡供电都正常,上CPI显卡试过也不亮  因为有两片同样的板就把BIOS块也换的试过,也不行,现在把网卡芯片声卡芯片都去了,南桥北桥都补过焊还是不过25代码。估计南桥坏的可能非常大了。

网友:
可以打一下南桥的AD线啊来判断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非常肯定的确定是南桥坏,走25代码的检修 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并且根据实际的维修经验,也可以确定是南桥坏掉了.

网友:
的确是南桥坏了,换桥后可以过26了,温度也正常了,不过就是用G2的显卡可以正常工作,G4的显卡上去代码走C1。搞的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