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精典教材

楼主(2007-09-29):
硬盘故障提示信息中文含义
一 硬盘故障提示信息的含义
(1)Date error(数据错误)
从软盘或硬盘上读取的数据存在不可修复错误,磁盘上有坏扇区和坏的文件分配表。
(2)Hard disk configuration error(硬盘配置错误)
硬盘配置不正确,跳线不对,硬盘参数设置不正确等。
(3)Hard disk controller failure(硬盘控制器失效)
控制器卡(多功能卡)松动,连线不对,硬盘参数设置不正确等。
(4)Hard disk failure(硬盘失效故障)
控制器卡(多功能卡)故障,硬盘配置不正确,跳线不对,硬盘物理故障。
(5)Hard disk drive read failure(硬盘驱动器读取失效)
控制器卡(多功能卡)松动,硬盘配置不正确,硬盘参数设置不正确,硬盘记录数据破坏等。
(6)No boot device available(无引导设备)
系统找不到作为引导设备的软盘或者硬盘。
(7)No boot sector on hard disk drive(硬盘上无引导扇区)
硬盘上引导扇区丢失,感染有病毒或者配置参数不正确。
(8)Non 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非系统盘或者磁盘错误)
作为引导盘的磁盘不是系统盘,不含有系统引导和核心文件,或者磁盘片本身故障。
(9)Sectornot found(扇区未找到)
系统盘在软盘和硬盘上不能定位给定扇区。
(10)Seek error(搜索错误)
系统在软盘和硬盘上不能定位给定扇区、磁道或磁头。
(11)Reset Failed(硬盘复位失败)
硬盘或硬盘接口的电路故障。
(12)Fatal Error Bad Hard Disk(硬盘致命错误)
硬盘或硬盘接口故障。
(13)No Hard Disk Installed(没有安装硬盘)
没有安装硬盘,但是CMOS参数中设置了硬盘。硬盘驱动器号没有接好,硬盘卡(多功能卡)没有接插好。硬盘驱动器或硬盘卡故障。
(13)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 REPLACE DISK AND PRESS ANY KEY TO REBOOT
CMOS参数丢失或硬盘类型设置错误 进入CMOS重新设置参数或者是系统引导程序未装或被损害
二 硬盘故障的代码见表
代码 代码含义
1700 硬盘系统通过(正常)        1701 不可识别的硬盘系统
1702 硬盘操作超时        1703 硬盘驱动器选择失败
1704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05 要找的记录未找到
1706 写操作失败        1707 道信号错
1708 磁头选择信号有错         1709 ECC检验错
1710 读数据时扇区缓冲器溢出        1711 坏的地址标志
1712 不可识别的错误        1713 数据比较错
1780 硬盘驱动器C故障        1781 D盘故障
1782 硬盘控制器错        1790 C盘测试错
1791 D盘测试错

网友:
硬盘列表
            序号          驱动器名称        产品型号         备 注
          1             IBM Deskstar 120GXP (120 GB ATA-100)                     IC35L120AVVA07
          2             IBM Deskstar 180GXP(8MB) (180 GB ATA-100)             IC35L180AVV207-1
          3             IBM Deskstar 60GXP (60 GB ATA-100)                     IC35L060AVER07
          4             IBM Ultrastar 146Z10 (146 GB Ultra320 SCSI)                 IC35L146UWDY10
          5             IBM Ultrastar 36Z15 (36.7 GB Ultra160/m SCSI)             IC35L036UCPR15-0
          6             IBM Ultrastar 73LZX (73 GB Ultra160/m SCSI)             IC35L073UWD210
          7             富士通 MAM3367 (36 GB Ultra160/m SCSI)                 MAM3367
          8             富士通 MAN3735 (73 GB Ultra160/m SCSI)                 MAN3735
          9             富士通 MAP3147 (146 GB Ultra320 SCSI)                 MAP3147
          10             富士通 MAS3735 (73 GB Ultra320 SCSI)                     MAS3735
          11             昆腾 Atlas V (36.7 GB Ultra160/m SCSI)                     QM336700XC-LW
          12             昆腾高能火球AS (60 GB ATA-100)                  QMP60000AS-A
          13             迈拓 Atlas 10K III (73 GB Ultra160/m SCSI)               KW073L8
          14             迈拓 Atlas 10K IV (147 GB Ultra320 SCSI)                 8B146L0
          15             迈拓 Atlas 15K (73 GB Ultra320 SCSI)                     8C073L0
          16             迈拓 DiamondMax 16 (160 GB ATA-133)                       4R160L0
          17             迈拓 DiamondMax 536DX (100 GB ATA-100)                 4W100H6
          18             迈拓 DiamondMax D540X (160 GB ATA-133)                4G160J8
          19             迈拓 MaXLine II Plus (250 GB ATA-133)                      7Y250P0
          20             迈拓 MaXLine II Plus (250 GB Serial ATA1.0)                   7Y250M0
          21             迈拓金钻八代 (40 GB ATA-133)                           6E040L0
          22             迈拓金钻九代(60GB/碟,8MB) (160 GB ATA-133)               6Y160P0_60
          23             迈拓金钻九代(68GB/碟,8MB) (160 GB ATA-133)               6Y160P0_68
          24             迈拓金钻九代(80GB/碟,8MB) (160 GB ATA-133)               6Y160P0_80
          25             迈拓金钻九代(SATA) (200 GB Serial ATA1.0)                   YAR55VW0
          26             迈拓金钻七代 (80 GB ATA-133)                           6L080J4
          27             日立 Deskstar 7K250 (250 GB Serial ATA1.0)                 HDS722525VLSA80
          28             日立 Ultrastar 15K73 (74 GB Ultra320 SCSI)                  HUS157373EL3600
          29             三星 SpinPoint P20 (40.0 GB ATA-100)                       SP4004H
          30             三星 SPinPoint P40 (80 GB ATA-100)                       SP8004
          31             三星 SpinPoint P80 (160 GB ATA-133)                       SP1614N
          32             三星 SpinPoint V30 (60.0 GB ATA-100)                     SV6004H
          33             三星 SpinPoint V80 (160 GB ATA-133)                       SV1604N
          34             西数禽鸟 WD360GD (36 GB Serial ATA1.0)                   WD360GD
          35             西数禽鸟 WD740GD (74 GB Serial ATA1.0)                   WD740GD
          36             西数禽鸟 WD740GD Beta版样品 (74 GB Serial ATA1.0)        WD740GD
          37             西数鱼子酱 WD1000BB (100 GB ATA-100)                   WD1000BB
          38             西数鱼子酱 WD1000JB (100 GB ATA-100)                   WD1000JB
          39             西数鱼子酱 WD1200BB (120 GB ATA-100)                  WD1200BB
          40             西数鱼子酱 WD1200JB (120 GB ATA-100)                   WD1200JB
          41             西数鱼子酱 WD2000BB (200 GB ATA-100)                  WD2000BB
          42             西数鱼子酱 WD2000JB (200 GB ATA-100)                  WD2000JB
          43             西数鱼子酱 WD2500JB (250 GB ATA-100)                  WD2500JB
          44             西数鱼子酱 WD2500JD (250 GB Serial ATA1.0)               WD2500JD
          45             西数鱼子酱 WD800AB (80 GB ATA-100)                   WD800AB
          46             西数鱼子酱 WD800JB (80 GB ATA-100)                       WD800JB
          47             希捷 U6 (80.0 GB ATA-100)                               ST380020A
          48             希捷捷豹 10K.6 (146 GB Ultra320 SCSI)                    ST3146807LW
          49             希捷捷豹 15K.3 (73 GB Ultra320 SCSI)                     ST373453LW
          50             希捷捷豹 36ES (36 GB Ultra160/m SCSI)                     ST336706LW
          51             希捷捷豹 36XL (36.7 GB Ultra160/m SCSI)                ST336705LW
          52             希捷捷豹 73LP (73.4 GB Ultra160/m SCSI)                 ST373405LW
          53             希捷捷豹 X15-36LP (36.7 GB Ultra160/m SCSI)             ST336752LW
          54             希捷酷鱼 180 (180 GB Ultra160/m SCSI)                     ST1181677LWV
          55             希捷酷鱼 36ES (36.0 GB Ultra160/m SCSI)                ST336737LW
          56             希捷酷鱼 36ES2 (37.0 GB Ultra160/m SCSI)               ST336938LW
          57             希捷酷鱼 7200.7 (160 GB ATA-100)                         ST3160023A
          58             希捷酷鱼 7200.7 (160 GB Serial ATA1.0)                  ST3160023AS
          59             希捷酷鱼 ATA IV (80 GB ATA-100)                         ST380021A
          60             希捷酷鱼 ATA V (120 GB ATA-100)                         ST3120023A
          61             希捷酷鱼 SATA V (120 GB Serial ATA1.0)                  ST3120023AS

网友:
坏道让人伤心 硬盘缺陷探秘

  硬盘是目前PC系统中最主要的存储设备,同时硬盘是PC系统中出故障率最高的部件。用户在使用硬盘过程中,硬盘出现故障怎么办呢?如果还在质保期内,当然是尽量找到销售商要求保修。但现在大多数IDE硬盘质保期只有一年,而大多数用户都希望一个硬盘能使用三年以上。如果质保期过后硬盘出了故障,就得考虑更换或对它进行修理。
  笔者这几年来一直从事硬盘维修工作,经常与国内外的同行交流,查阅过大量的外文专业资料,研究使用过多种专业的硬盘修复工具,成功修复了近万个硬盘。在这里,笔者与读者探讨一些硬盘缺陷及其修复原理,同时介绍并解释一些专业修复硬盘软件中常用到的概念。但笔者暂不探讨在各种操作系统下硬盘中的数据结构问题及数据恢复问题,而是直接探讨硬盘本身的缺陷问题。
  一、缺陷的分类
  如果经检测发现某个硬盘不能完全正常工作,则称这个硬盘是“有缺陷的硬盘”(Defect Hard Disk)。
  根据维修经验,笔者将硬盘的缺陷分为六大类
  ①坏扇区(Bad sector),也称缺陷扇区(Defect sector)
  ②磁道伺服缺陷(Track Servo defect)?
  ③磁头组件缺陷(Heads assembly defect)
  ④系统信息错乱(Service information destruction)
  ⑤电子线路缺陷(The board of electronics defect)
  ⑥综合性能缺陷(Complex reliability defect)
  1.坏扇区(也称缺陷扇区)
  指不能被正常访问或不能被正确读写的扇区。一般表现为:高级格式化后发现有“坏簇(Bad Clusters);用SCANDISK等工具检查发现有“B”标记;或用某些检测工具发现有“扇区错误提示”等。
  一般每个扇区可以记录512字节的数据,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字节不正常,该扇区就属于缺陷扇区。每个扇区除了记录512字节的数据外,另外还记录有一些信息:标志信息、校验码、地址信息等,其中任何一部分信息不正常都导致该扇区出现缺陷。
  多数专业检测软件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缺陷时,都有类似的错误信息提示,常见的扇区缺陷主要有几种情况:
①校验错误(ECC uncorrectable errors,又称ECC错误)。系统每次在往扇区中写数据的同时,都根据这些数据经过一定的算法运算生成一个校验码(ECC=Error Correction Code),并将这个校验码记录在该扇区的信息区内。以后从这个扇区读取数据时,都会同时读取其校检码,并对数据重新运算以检查结果是否与校检码一致。如果一致,则认为这个扇区正常,存放的数据正确有效;如果不一致,则认为该扇区出错,这就是校验错误。这是硬盘最主要的缺陷类型。导致这种缺陷的原因主要有:磁盘表面磁介质损伤、硬盘写功能不正常、校验码的算法差异。
  ②IDNF错误(sector ID not found),即扇区标志出错,造成系统在需要读写时找不到相应的扇区。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可能是系统参数错乱,导致内部地址转换错乱,系统找不到指定扇区;也有可能是某个扇区记录的标志信息出错导致系统无法正确辨别扇区。
  ③AMNF错误(Address Mark Not Found),即地址信息出错。一般是由于某个扇区记录的地址信息出错,系统在对它访问时发现其地址信息与系统编排的信息不一致。
  ④坏块标记错误(Bad block mark)。某些软件或病毒程序可以在部分扇区强行写上坏块标记,让系统不使用这些扇区。这种情况严格来说不一定是硬盘本身的缺陷,但想清除这些坏块标记却不容易。
  2.磁道伺服缺陷
  现在的硬盘大多采用嵌入式伺服,硬盘中每个正常的物理磁道都嵌入有一段或几段信息作为伺服信息,以便磁头在寻道时能准确定位及辨别正确编号的物理磁道。如果某个物理磁道的伺服信息受损,该物理磁道就可能无法被访问。这就是“磁道伺服缺陷”。一般表现为,分区过程非正常中断;格式化过程无法完成;用检测工具检测时,中途退出或死机,等等。
  3.磁头组件缺陷
  指硬盘中磁头组件的某部分不正常,造成部分或全部物理磁头无法正常读写的情况。包括磁头磨损、磁头接触面脏、磁头摆臂变形、音圈受损、磁铁移位等。一般表现为通电后,磁头动作发出的声音明显不正常,硬盘无法被系统BIOS检测到;无法分区格式化;格式化后发现从前到后都分布有大量的坏簇,等等。
  4.系统信息错乱
  每个硬盘内部都有一个系统保留区(service area),里面分成若干模块保存有许多参数和程序。硬盘在通电自检时,要调用其中大部分程序和参数。如果能读出那些程序和参数模块,而且校验正常的话,硬盘就进入准备状态。如果某些模块读不出或校验不正常,则该硬盘就无法进入准备状态。一般表现为,PC系统的BIOS无法检测到该硬盘或检测到该硬盘却无法对它进行读写操作。如某些系列硬盘的常见问题:美钻二代系列硬盘通电后,磁头响一声,马达停转;Fujitsu MPG系列在通电后,磁头正常寻道,但BIOS却检测不到;火球系列,系统能正常认出型号,却不能分区格式化;Western Digital的EB、BB系列,能被系统检测到,却不能分区格式化,等等。
  5.电子线路缺陷
  指硬盘的电子线路板中部分线路断路或短路,某些电气元件或IC芯片损坏等。有部分可以通过观察线路板发现缺陷所在,有些则要通过仪器测量后才能确认缺陷部位。一般表现为硬盘在通电后不能正常起转,或者起转后磁头寻道不正常,等等。

网友:
刷写固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加载LDR或RAM以后,不要忙着进行下一步,等硬盘回到待命状态后(第2、4灯亮)再往下做。如果硬盘不能回到待命状态,可尝试使用“电机停转”命令
   2。在写入新的固件之前,务必做好备份工作
   3。固件文件:RAM、LDR、RPM、SMB中,RAM和LDR独立于RPM和SMB。也就是说,可以用A的RAM和LDR驱动硬盘后写入B的RPM和SMB。
   4。刷写固件后一定要主机断电从起。
   5。如果写了P表,一定要低格后再做缺陷表。
   6。很多迈拓写了固件后读写变慢,可通过复位4模块或写回1E#模块解决。
   7。慎用SELFTEST,原因看下一帖。
不用安全模式维修maxtor的方法:
我的体会是:安全模式有的时候反而不好加载ldr。 用主盘的跳线进入dos, 先用ac_ident进入硬盘识别程序, 如果能识别成功,再进入维修模块加载ldr的成功率很高。 有时即便ac-ident无法识别硬盘,再进入维修模块也容易成功。大家试试。ac_ident是专用于WD硬盘的识别程序,对其他品牌不适用。楼主可以试试MT、IBM盘,此法大概不灵。
以美钻一代 二代 三代和金钻八代为主。 “安全模式”下,硬盘在刚通电的时候不允许主轴马达自动起动。
请问希捷的硬盘,有时认盘有时不认,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种问题在U系列比较常见一般是虚焊问题;有些也是严重坏区引起的.希捷 U8 ST38410A 8.4G硬盘一个,因有坏道,想将其作从盘使用,用DM9.56低格后,用Fdisk全分成扩展分区、逻辑分区后,用Format格式化在10%无法通过。用效率源、Spfdisk、Mhdd等工具扫描,已确定坏道144~175个。其中11%、32~40%的最为严重,占90%的坏道,最多的一处47个,少的3个。用效率源零售版、 Hp、 Hddreg V1.31版等工具处理,均于10%左右不能通过,原因是硬盘不见了,也就是说主板检测不到硬盘了。退出关机几分钟后,主板又可检测道到硬盘。再重新开始处理坏道,仍是 10%左右不能通过,硬盘又丢失。拆下电路板焊怀疑虚焊的元器件、更换主机仍是这样。用效率源零售版的“硬盘高级检测+坏道智能修复”分段检测修复,虽然能顺利通过10%的地段,甚至100%完成,虽然不丢失硬盘,但坏道无法修复。我于0~40%的区段反复修了30遍以上,仍不能修好一个坏道。现请教一下:1、 该硬盘修复坏道时会丢失(主板不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板问题还是磁头或盘片问题,有碰到过类似故障的请指教。 2 、请问HDDL有谁用过。因所有菜单都是天书看不懂,仅猜出退出菜单一项,其余不知如何使用。本人只想用来修坏道。当然如能倾囊指教更无限感谢。 3 、因该盘仅想作一个分区用,所以没有用Fbdisk工具处理。请问如果将坏道划分为一个分区后隐蔽,能否只作一个分区用(从10~40%分一个区,不设主分区),谁有好主意请不要吝啬指教。
Q:1、当坏道非常严重时,导致磁头在有故障的区域来回动作,使硬盘电路板的工作电压高于额定电压,反过来造成磁头无法正常读写。类似推土机,当阻力越大,则推力越大。(自己分析的,不一定对)
2、HDDL的使用方法:进去后------》ALT+L(选择你要修的盘的位置)-------》ALT+D,然后回车就开始修了。检查完后,一路回车即可。
3、当然可以
     hnhdd版主:第一点的观点直得商榷。从电工原理上说,任何电路和电源都有内阻(超导除外)。负荷越大,压降越大,即电压应越低。所以电压升高的说法不应成立,应是其它原因。是否坏道修复过程因坏道严重,磁头对坏磁道反复充、退磁,使磁头或者盘片发热,磁头不能检测到磁道,而造成硬盘丢失(主板不认硬盘)?有谁知道真正原因的请发表高论。
    隐藏分区也失败,全分成扩展分区后,分三个逻辑分区。其中坏道集中在第二分区,但FDISK没有隐藏功能,SPFDISK隐藏也失败了。是否除了使用PM(PQ)外,没有其它的办法吗?我只想将坏道划分为一个分区后隐蔽,只作一个分区用(从10~40%分一个区隐藏,不设主分区),谁有好主意请不要吝啬指教。我用了MHDD2.90的rhpa命令,显示的最大容量是40G,按F2状态指示栏HPA显示,用nhpa

网友:
恢复硬盘全部真实容量的命令却不能恢复,状态指示栏BUSY要闪一下,状态指示栏INDF显示,ERR也显示,请问nhpa命令是否需要什么参数或是什么模块?进入mhdd 程序界面后,按f2 监测一下硬盘,最好把硬盘接入IDE-0 端口上,然后再MHDD>提示符下 输入scan开始检测。成都效率源科技推出的昆腾LCT10系列物理坏道修复程式。该程式可以对昆腾LCT10硬盘进行物理及划伤坏道修复。功能是目前最强大的。软件为免费版本,可对昆腾LCT10(LB)硬盘进行修复,每次最多可修复50个,可复反启动修复。对加入P-list(工厂级)、G-list(安全级) 下载程式后升成磁盘,将待修的硬盘插在IDE2口,切记是IDE2口,即CMOS中硬盘查找第三项,否则无效!
昆腾硬盘不敲盘的方法
一种不敲盘的方法:5247 和8428
是可以互换的,也就是说 他的内部电路是一样的,为什么8428就比较稳定,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5247 发热量就比8428大,这可能是用料问题。在众多5247的用户当中常常出现,时认时不认盘,咣当咣当得吓人声音时而发生,搞得苦不堪言,而常试着改电祖降电压, 去稳压管等等。 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热涨冷缩的问题。 如是板子驱动心盘没有换过的出现以上的问题,用热枪加热烘烤一下,千万切记不要用任何物件压5247给他自然收热和冷却物体在受热的情况下,会膨胀,膨胀会产生很大的作用力。在5247工作时候就会发热膨胀,而他的膨胀系数和板和铜泊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分离造成虚焊而产生以上的故障。
  本人修5247两年有余,得出一点经验,那就是在焊接5247的时候不用外力给他自然熔化相贴,自然冷却。
    从今年2月采用此方法维修5247到现在已经度过酷暑的夏季,反修率大大降低。
在换5247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用外力作用在心片上,导致通病频频发生而怪罪于费力铺的产品!外力作用于心片上是致命的一点。
解决敲盘5247的问题:
5247都有一个保护电路。把保护电路中的二级管拿掉OK,不了解电路请勿试。
妙手回春拯救报废硬盘
许多人遇到BIOS中检测不到硬盘或报错的时候,就认为硬盘彻底坏了,只能报废。其实,如果开机后,硬盘在自检时能听到磁盘旋转的声音,估计主电机和控制电路板均无故障,还是有挽回余地的。需要注意的是,硬盘是一种精密的器件,很脆弱,维修前应先将双手洗净,释放掉人体残存的静电再进行操作。 无法找到硬盘的情况对于出现“HDD Not Detected”错误提示的硬盘,首先检查硬盘外部数据信号线的接口是否有变形,接口焊点是否存在虚焊。排除以上的可能后,取下硬盘后盖,露出电路控制板。拧下控制板上的固定螺丝,将控制板与硬盘主体分离。这时可以看见硬盘主体的两排弹簧片。一排作为主电机的电源,另一排作为硬盘主体的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电源以及硬盘主体与电路控制板间数据传输接口。对于无特殊封装的硬盘,往往可以看见弹簧片与控制电路板对应部位均有灰尘。用脱脂棉蘸无水酒精清洁,对弹簧片变形的部位校形,并除去氧化层,一般情况下均可恢复正常。
  如果以上处理无效,那就得打开硬盘主体。选择一个灰尘很少的环境,拧开硬盘前盖的螺丝(有的是用胶粘牢)。取下硬盘的前盖,这时就可清楚地看到盘面。首先用数字万用表检测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是否断路。该线圈的正常阻值为20Ω左右。其次检测磁头上的连线是否断开。每张盘面的两侧均有一个磁头,每个磁头均有两根连线接到磁头机械臂上的集成芯片上。该芯片常见的型号为H1710Q,作用是将磁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送到电路控制板处理。磁头阻值应在23Ω~26Ω之间。若磁头阻值较大,说明磁头损坏。磁头连线与芯片H1710Q相连,H1710Q对应脚阻值应在1.7kΩ左右,若在1.2kΩ以下说明该芯片已被击穿,可与排线一起更换。
若磁头上的连线断路,可用直径0.2mm的优质漆包线取代。一端压在磁头的金属弹片上,另一端焊在H1710Q相应的脚上。注意将漆包线卡在机械臂相应的卡槽内,并用少许502胶水固定,防止硬盘转动时与漆包线相摩擦。将硬盘各部分复原后,最后用702硅胶将硬盘周围封死,防止灰尘进入。由于磁头体积很小,不易将漆包线卡在上面,最好在放大镜下操作。这时千万不可用力过猛,否则会造成磁头损坏,所以要小心加小心。经这样修复开机后硬盘可恢复正常。

网友:
希捷硬盘维修基本常识:
希捷 芯片 U系列:
U4          驱动芯片 23400278        U8                   23400278
U10                  23400278        U5                   23400269、100124439、6950D。
U6                   100143434、6950D。
酷鱼系列:
BI         驱动芯片   23400269        BII                   23400269
BIII                  23400269/6950D   B4                    6950D
酷鱼芯片通用型号:23400094可以代替23400269
电机叮当 规则循环    盘体坏
ST-U6(43434)自检后 gala gala gala 盘体是好的,100143434可以替代100124439反之则不行
ST-U6 电机振动轻 有gada gada声音100143434坏了(对应图纸是用手画的草图,没有扫描仪,所以没法发布要是有人需要我可以给他邮过去)
A、20V电压上不来BIOS有问题         B、有异响换磁头驱动芯片
C、坏道多   一般有线路板没关系        D、不转     横向八爪或驱动芯片坏
E、不自检   驱动芯片或场效应管坏        F、上机响、屏蔽后不响电感坏正常10欧
ST-U5和U6板型想象经验区别,U5在驱动芯片附近有三个电阻,U6有4个电阻.
ST跳线错,可能引起当当响.        ST主芯片短路  烧驱动芯片或八爪
摘下八爪不烧.摘下晶振烧八爪
昆腾15G的硬盘用MHDD改容量
一个昆腾15G的硬盘,用MHDD的HPA功能改过容量后变成5G,却怎么也改不回来
怎么办?
1 用我的效率源昆腾LB免费版 中的ALT+1功能即可将容量改回
2 用PC3000,操作是在QT模块的主菜单第4项,进入后可以在MAX LBA里输入下面这个值,保存时选第二项,按回车后要等十几秒,它会自动返回主菜单,就OK了。
硬盘维修手记之“报废”硬盘维修实录
  前几贴关于硬盘维修的贴子得到了大家的热情回信,网友把压在箱底的坏硬盘都往我这里发我这都快成坏硬盘回收站了,网友来信最多问的,就是认不出,启不来的盘,还能修吗!低格无效的盘还能修吗,本人始终想弄清楚这些硬盘究竟坏在什么地方?能否自行修复!于是对这些硬盘逐一进行拆卸、清洁、对换元件或用软件处理。结果出乎我的预料:15只 西捷、昆腾硬盘经过以上处理后,竟有12只恢复使用,只有3只彻底死亡。
  微机对硬盘自检的故障提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HDD Not Detected(没有检测到硬盘)”,另一种是“HDD Control Error(硬盘控制错误)”。现介绍具体的修复步骤。
  先用水洗净双手,目的是洗净手上的油迹与汗迹,同时泄放掉人体可能残存的静电。最好能戴一双医用手套再进行操作。本人的15只硬盘在自检时均能听到磁盘旋转的声音。磁盘能正常旋转,估计主电机和控制电路板均无故障。对于“HDD Not Detected”错误提示的硬盘,首先检查硬盘外部数据信号线的接口是否有变形,接口焊点是否存在虚焊。排除以上的可能后,取下硬盘后盖,露出电路控制板。拧下控制板上的固定螺丝,将控制板与硬盘主体分离。这时可以看见硬盘主体的两排弹簧片。
一排作为主电机的电源,另一排作为硬盘主体的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电源以及硬盘主体与电路控制板间数据传输接口。对于无特殊封装的硬盘,往往可以看见弹簧片与控制电路板对应部位均有灰尘。用脱脂棉蘸无水酒精清洁,对弹簧片变形的部位校形,并除去氧化层。本人的7只硬盘经以上处理后,均恢复正常。
  如果以上处理无效,那就得打开硬盘主体。选取一个灰尘很少的环境,拧开硬盘前盖的螺丝(有的是用胶粘牢)。取下硬盘的前盖,这时就可清楚地看到盘面。首先用数字万用表检测磁头机械臂驱动线圈是否断路。该线圈的正常阻值为20Ω左右。其次检测磁头上的连线是否断开。每张盘面的两侧均有一个磁头,每个磁头均有两根连线接到磁头机械臂上的集成芯片上。该芯片常见的型号为H1710Q,作用是将磁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再送到电路控制板处理。磁头阻值应在23Ω~26Ω之间。若磁头阻值较大,说明磁头损坏。磁头连线与芯片H1710Q相连,H1710Q对应脚阻值应在1.7kΩ左右,若在1.2kΩ以下说明该芯片已被击穿,可与排线一起更换。
  若磁头上的连线断路,可用∮0.2mm的优质漆包线取代。一端压在磁头的金属弹片上,另一端焊在H1710Q相应的脚上。注意将漆包线卡在机械臂相应的卡槽内,并用少许502胶水固定,防止硬盘转动时与漆包线相摩擦。将硬盘各部分复原后,最后用702硅胶将硬盘周围封死,防止灰尘进入。由于磁头体积很小,不易将漆包线卡在上面,最好在放大镜下操作。在本人的废硬盘中,有两只系磁头上的连线损坏。本人在卡漆包线时由于用力过猛,造成一只磁头损坏,因此只修复好一只硬盘,开机后恢复正常。
pc3000破解版不能刷固件一种解决方法:
把硬盘跳为安全摸式加载ldr再加载ram,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把跳线跳为主盘再刷固件。我已今刷好四五个了
WDEBBB系列通病维修
牌子型号:: WD EB BB系列通病维修
故障现象: 自检声正常, 系统BIOS可检测到, 但不可读写. 这是目前WD的通病
解决方法1:用Formatting 内部低级格式化。 数据会全部破坏。
解决方法2: 选 1- 2 -1 - 2 进行再生运算操作, 十秒钟即可, 数据完好.
IBM硬盘通病的维修:
牌子型号: ibm系列硬盘
故障现象: IBM硬盘IC35L040AVER07-0型号只有上半声自检音,没有下一步寻道音(通病)
解决方法:  进入 c:\pc\ibm_ldr\aver
                 运行 pcibmavr
                 用3-3-1查看RAM版本,
                 在菜单中选择 3-5 加载与RAM版本对应的LDR, 即可其他型号系列对应维修.
这种维修方法,成功率只有50%,第2中维修方法是写固件操作,研究之中
西数WD400EB硬盘的故障表现:
1.首次冷启动,cmos不认盘;重新热启动可以认盘。能认出WDC WD400EB,但容量为只显示8.5G,且扇区数、磁头数等数据都不对。
2.我的机器为winme和win2k双系统,作从盘时:该硬盘在winme下,机器自检认作WD400EB 8.5G,S.M.A.R.T. None;进入系统后见不到从盘。在win2k下,机器自检到能源之星标志过后就过不去了。
3.用DM万能版和西数DLT两款软件的不同选项中,分别有以下提示:
   (1)ERROR/STATUS CODE:0132
   (2)there was a device error reading drive2.absolute socter 0 count 1.
   (3)Reading drive 81 I/O Timeout.

网友:
各位同仁, 请问该硬盘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零磁道损坏,我自己能修复吗?
南海硬盘之星:
用lformat低格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低格.如果能正常低格的话,一分钟就停止.然后用dm956版本查看一下最大lba地址值是否完全.如果还是8.4g的话,请问原来就是8.4g吗?(有些盘改小下来用的).如果不行,就的用pc3000试试呢.自己估计搞不定的.要修请见维修联盟.找最近地方维修.
2、各位大哥,救救我心爱的硬盘吧!!!
有一块IBM30GB的,转声正常,好像没有磁头声。没有异响。就是找不到。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一个昆腾LB的。什么都正常。电路板也换了。找到硬盘以后就死机,我能确定是硬盘原因用98的启动盘也不能启动。有人说也逻辑炸弹。我想也是的。逻辑炸弹怎么搞啊!!!
南海硬盘之星
有可能ibm通病,只能pc3000试试.
昆腾lb的,2种情况:1: 逻辑锁  2:0道坏昆腾的可以这样处理一下.先不接硬盘,(可先接上硬盘线,不接电源线)软盘或者光驱启动成功后,然后在接上硬盘电源,启动lformat.exe做低格.一分钟退出,然后看看是欧正常.如果不正常就得用pc3000来处理
IBM硬盘问题与解决方法
● 75GXP问题的典型症状:
"GMR巨磁阻技术,可以赋予75GXP卓越的性能,如果数据聚集密度越大的话,那么发生错误的几率越大 。在一般操作过程中,驱动由于硬盘盘片的摩擦将会产生热量。即使盘片非常平滑,7200转的高转速也会产生大量热量。另外,马达和各种芯片也会产生热量。我们知道,热量会导致金属膨胀,硬盘盘片也不例外。硬盘厂商当然这个道理,他们采用芯片来监控盘片的膨胀情况。这样可以相应调节硬盘磁头以确保在正确的位置读取数据。 但是就75GXP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盘片过热可能变形,影响盘片平坦度,因此可能磁头无法准确定位数据。结果就是磁头不停地寻找数据,事情多次发生的后果就有可能产生令人恐惧的声音,硬盘发出喀哒喀哒的怪叫声,这是因为磁头试图重新定位尝试寻找数据的反应。" 而Tweaktown的一篇最新文章对IBM硬盘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他们说GMR技术不是产生问题的唯一原因,IBM硬盘(75GXP和60GXP)问题多发的另一原因是热量:"20GB Deskstar GXP只有一个玻璃盘片,而40GB的GXP有两个玻璃盘片,60GP GXP有三个玻璃盘片,因为摩擦而产生的热量是20GB的三倍。" "IBM 60GXP和75GXP硬盘缺乏必要的散热措施,事实上最新的IBM硬盘都非常热,我们知道热量会影响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不仅盘片在不合适的温度性运行,还有芯片,控制芯片可以在硬盘电路板下方看到,如果不充分散热的话,芯片就有可能产生问题或者不稳定。" "对于某些发现问题的IBM 75GXP 40GB硬盘,换用同型号硬盘的电路板后问题消失。" 文章最后建议IBM 60GXP和75GXP用户注意散热,最好采用硬盘散热器... 呕,不是说IBM硬盘速度快,噪音小,发热量小吗?怎么又发热量大了呢?另外IBM硬盘坏道问题应该和发热量大有关吗?
● 解决IBM问题的方法
BTW,感谢我们的一位读者,他说他是IBM硬盘代理商维修部的一位技术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IBM问题的方法:
"在此补充一些经验给大家,因为这能解决大部分在此发表不满意IBM硬盘质量,在使用IBM硬盘出现问题的朋友的心痛问题。硬盘发出“吱、吱、吱”的尖叫,软件扫描出现坏扇区,绝大部分是可以用IBM硬盘Drive Fitness工具的ERASE DISK功能清除硬盘数据解决的(只要检测报告是0X70或0X74)。但如果问题出现在0磁道或引导区,硬盘是无法启动的(但主板BIOS可认出硬盘参数),这种情况可用Drive Fitness做的启动软盘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启动电脑,在Drive Fitness启动完后,再接上硬盘,不要太担心,因为Drive Fitness工具是支持硬盘热插拔的(因为有RESCAN BUS功能,厉害吧),等Drive Fitness发现你的硬盘后,再使用ERASE DISK功能处理硬盘,这项功能不是低格硬盘,只是将硬盘各磁道写零(电子数据不是1就是0,0 可表示为没有数据),因此这样做等于使硬盘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没人再能恢复硬盘中的数据了,三思而后行!!)。如果启动Drive Fitness后接硬盘仍有吱吱声,则要先校正电路板移位问题后再用Drive Fitness。不过治根之法是要确认你的硬盘数据线是否合格。此外,7200RPM的硬盘不能和旧式的硬盘在同一条数据线上串联使用的,否则快的硬盘会出现分区性错误之类的问题。此外,有些用户在使用IBM硬盘中出现无故BIOS不认硬盘问题,请用电压表确认电源是稳定的5V电压。因为IBM硬盘电路中有一个电压保护设计,电压过高时,会将硬盘锁住,防止烧坏电路。如果真正的锁住硬盘,一般可通过对保护电容短路的方法开启硬盘,这可让代理商处理。 IBM网站(在硬盘标签上)有有关硬盘真正故障的声音下载,(我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不到了,可能是我的英语水来有限吧)大家可下载听听后确认是硬盘硬件故障后再和销售商说理。不过现在IBM厂家在维修方面对硬盘外观损坏拒收方面很严,请大家动脑处理问题而不是动武解决问题。关于75GXP系列常出现上述问题,其实是由于OEM厂家在2001年3月份后没有注意按要求改换新的生产硬盘盘体外壳冷压模具,部分硬盘盘体电路板近电源位置的锁定板孔大于锁板钉,致使电路板易因插电源用力过大而移位,电路板与磁头接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磁头“走位”不准,这在后期的腾龙三代硬盘中也发现类似问题,并非IBM硬盘设计上的问题。只要大家在插电源线时注意用力适当即能大大防止问题出现。" 更详细的说明在这里。 我在这里补

网友:
这东西太好了,谢谢楼主收集发表

网友:
看了一下.收了...蛮好的嘛!!

网友:
谢谢发表,支持,吸收学习中!

网友:
不错,不错,仔细看了一下.

网友:
好东西,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吧

网友:
这东西太好了,应该顶起~

网友:
不错
对我们新手很实用

网友:
好东西应该顶起,一个加分

网友:
蛮好的,先收集了,谢啦

网友:
好老的贴了。。

网友(2007-11-01):
硬盘难修,不是盖的,有那么多知识

网友:
东西不错,要慢慢吸收了.

网友:
收下了 谢谢楼主!!慢慢学习

网友:
不错
对我们新手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
一定要发扬这种精神呀,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