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1/648FX网卡 USB不认

楼主(2007-09-30):
精英SF1/648FX网卡 USB不认,接网线,指示灯不亮,接USB设备提示无法识别设备,发现在LF-H59X旁有个750排阻烧焦,用560排阻代换,现象一样(这个电路560排阻可以代换750排阻不?)。
USB设备
无法识别

网友:
当然不行了。

网友:
应急代换是可以的吧! 肯定其他部分还有问题,一般不止烧过排阻那么简单!查吧

网友:
不行用USB线..主板上的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