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7-09-30):
15寸topview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两分钟后,场不同步,时间越长,越跳得历害!不知是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
开机正常说明电源正常,可能是高压板或是屏有问题,

网友:
在图像跳动时,看能不能正常开关机?如果可以,故障一关定位在屏线和两端的接插口,还有屏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用一会才出问题,说明和温度有关.驱动板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通过换屏确实是屏的问题?

故障现象就是图像往下接长, 该在屏的哪些地方下手?

网友:
有时候灯管老化也会这样的

网友:
你看下屏电路的主控蕊片是否发热,

网友:
屏IC加焊过,没用!看来只得放弃了!

网友:
说的详细点修复的可能性就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