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786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07-09-30):
方正786显示器(唯冠出品),指示灯正常,无显示,无屏显,也无高压,请问方正的通病是什么?

网友:
曾修过几个都是保险坏与高压板坏.还有就是供电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你还是给出一下你的检修过程吧.没有你的检修参数,别人也不好帮你出主意啊.,

网友:
一般你说的情况应该二次电源出的问题,你看一下二次电源正常不

网友:
显示器无高压,指示灯正常,说明故障是二次电源电路异常造成的。

再告诉大家,如果显示器无高压,指示灯橙色,则故障多为微处理器,同步信号输入电路异常所致!!

网友:
显示器无高压,指示灯正常,说明故障是二次电源电路异常造成的
只能说明CPU工作基本正常,哪里就能直指二次?
正常判断是,从行推动开始检查,分出故障方向,再行场IC电源电压,cpu至行场同步信号,总线电压等来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
正确的检查路线应该是:先断开二次,直接飞线去B+,如果图象出来了就绝对是二次!还是无显示就要去扫描电路上查......最终查至微处理器!!

网友:
呵呵,我的办法是首先打推动波形,
瑜瑜,咱们就此引起大伙的讨论如何?

网友:
好啊!其实检修的路数有很多,大家不防把常用比较省时的共享出来,这样就能避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网友:
同意六楼的意见,显示器的维修应该根据显示器的工作过程,针对显示器的故障一步一步的检查,没有人能直接告诉你是那个元件出了问题,指示灯亮工作电压正常.没有高压,没有屏显的故障范围就有点广了.建议找些显示器基础方面的书籍看看.

网友(2007-11-02):
电源灯亮,但不显示图像是二次电源故障吗?

电源灯亮,但不显示图像是二次电源故障吗?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这样的手病显示器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这样的手病显示器,明天再试试

网友:
我原来也修到,两联想的,批示灯常绿灯,无高压,二次,推动正常,,,,行场芯片,供电正常,别的地方也没查出什么坏的东西,后来没修好,跟客户说,CPU坏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