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看看我的主板怎么修啊!

楼主(2007-09-30):
我的技嘉8I845PE-RZ主板在一次突然断电后,再重启后就点不亮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开机几秒后,南桥芯片很烫,不知道是怎么了,请各位大虾快帮帮我吧,我快急死了!

网友:
先从接口处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查AGP旁边的MOS管,一般坏的情况较多

网友:
估计有大电流击穿现象,重点是MOS管。

网友:
又点不亮,又开机几秒后!到底是亮还是不亮?

网友:
如果是不加电,南桥热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加电南桥热,可以用万能表测一下南桥周边电压是否正常,电压如果正常,估计电脑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能开机的话就是5VSB或者3VSB电压短路.如果能开机的话,应该是5V电压对地短路.南桥烧坏的可能性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