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B0怎么修

楼主(2007-09-30):
一块众成845GL主板偶尔的时候能点亮,大多数情况下是跑B0,查各部供电正常,内存槽刮过了,内存槽边上的排阻测量都没问题,没有加焊过.
拜求高手们指点下啊.

网友:
B0是不过内存,查内存。
DDR内存正常工作的条件:
1pin                     VREF参考电压                       1.25V左右
7pin(或者测量180pin)     VDD供电                           电压2.5V左右
91,92pin                 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SMBCLK        3.3V左右
184pin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2.5V(多)/3.3V(少)
16.17.137.138.75.76      6条时钟                            1.6V(1-1.8V)
上拉供电                 VTT_DDR 1.25V-1.35V               (一般不能大于1.4V)测量点是DDR槽边上的排阻! 一般是VDD经一个三极管转换的,或者通过双MOS管转换!电压是VDD的一半!
最后还不行打内存AD线。

网友:
学习个P啊~!
如果你好好看过新手区的帖子这些东西你应该看过~
建议大家还是到新手区呆3天再出来·

网友:
又复习了一遍!!!!!!!!!!!

网友:
多多复习一下也是比较好的

网友:
温故而知道新!

网友:
2楼的东西好像是以前雨夜发的
    雨夜好像也是挺有个性的

网友:
用手压着桥看能不能过,有时是NB虚了

网友:
那就是我发的帖子~
新手区的放着呢~
如果下次我看到谁再提这个问题我就扣他100分?算了扣98分好了~

网友:
学到不少了,还得努力!!!

网友:
遇到过  好象这些都基本正常还是不行    AD线都打了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刷BIOS看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是要刷FWH一刷就过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请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