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9-30):
845D主板点开关针,不触发,开发针一针为5.0V,一针为0V,短接时不产生低电平,有时也能触发,触发后诊断卡为FF,并且复位灯常亮,请给个维修思路?
[
]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新手区帖子仔细看~

网友:
如果短路开机的两针.5V电压不被拉低为0,那肯定是针氧化了.或者对地的那个针虚焊.

网友:
换掉晶振试一下,或者有酒精洗一下南桥.

网友:
手摸晶振,就自动触发

网友:
手摸晶振,短接开关针,就自动触发,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