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30):
手中有一台SL-65KV2-CT,(CPU供电不正常)刚开始板子上CPU供电管边上电容鼓了,换了后没有五V电压。整 板没有RET,换了PWM,I/O都没好。还是没有5V电压。我是新手还不太懂各位大虾帮帮忙
cpu
cpu供电

网友:
电源的5V 有没有?
再测ATX接口的5V的有没有短?
[
]

网友:
打ATX阻值

网友:
电源是好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紫5V不是红5V,不开机应该和紫5V有关系,重点不在鼓电容上.
请再描述的具体一些吧.

网友:
对了,还忘记一点了.还要查ATX的8角.
POWER GOOD是否正常.